[技术] 什么是IGBT驱动器专用电源?求解答

楼主(2013-03-07):
刚刚看到IGBT驱动器专用电源,这种电源是个什么概念,求专业人士解答!

网友A:
IGBT的用户群应该远远没有电源的多吧?

网友B:
说是专用电源,其实有没什么,只要给驱动板供电就可以了!主要是电源的可靠性要高!保证IGBT能够正常的触发,以及保护!有些高压场合,厂家会生产配套的DC/DC电源给驱动板供电,其实还是为了高可靠性!

网友C:
IGBT(Insulated Gate Bipolar Transistor),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是由BJT(双极型三极管)和MOS(绝缘栅型场效应管)组成的复合全控型电压驱动式功率半导体器件, 兼有MOSFET的高输入阻抗和GTR的低导通压降两方面的优点。百度上的,详细的去看,原理也有

网友D:
所谓的IGBT专用  就是特性比较能够否和IGBT驱动对电源的要求

网友E:
想我们公司的逆变电源用的也是IGBT啊

网友F:
6个IGBT要 4个 隔离 电源,所以就专用了。

网友G:
IGBT在开关电源中用的还是很广泛的  呵呵   这个需要找一些资料  好好消化一下  很不错的资料  顶一个   呵呵

网友H:
IGBT通常搭成桥来用,驱动电路一般需要几组相互隔离的直流电源,要求隔离度高,瞬态特性好,电压精度和纹波倒无所谓,不要太离谱就行。

网友I:
IGBT的输入阻抗高,要求驱动电路输出的电流比较低,驱动电路驱动信输出部分一般不难做,主要是在保护IGBT过流、过压上下大功夫做好就可以了,这样IGBT基本就会工作很正常。

网友J:
IGBT=三极管+MOS管的功能

楼主:
沈老的:6个IGBT要 4个 隔离 电源如何理解?可否上传图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6个IGBT要 4个 隔离 电源,所以就专用了。

如何理解?能否上图解释解释一下,感谢了!

网友K:
隔离是指驱动电路电源!不是IGBT母线电源!…

网友F:
6个IGBT 上3个 是高端驱动 各要 一个,下3个 是低端驱动 可共用 一个,所以是 4个隔离电源。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想我们公司的逆变电源用的也是IGBT啊

逆变器一般是用的IGBT吧,或者是IPM?

网友M:
我接触的。一般H桥4路驱动电源。变压器副边4各不同绕组过去就行。这个变压器还有其它副边为其它控制板件供电。。做成IGBT专用不好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H:
IGBT通常搭成桥来用,驱动电路一般需要几组相互隔离的直流电源,要求隔离度高,瞬态特性好,电压精度和纹波 ...

基本正确,负载跳变时输出特性要好,一般的功率4-5W以内。因为用来开关IGBT,所以虽然精度要求不高,最好还是留2V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