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最小值电路

楼主:
TEMP_INV_A\TEMP_INV_B\TEMP_INV_C处的电压其实是可变的,3、2、1只是我为了分析方便而取的数值。Vref_5V=5V.
求最终的输出结果。
另外请分析下,通过两个10k电阻并联后上拉15V的作用

楼主(2013-03-07):
该电路图中没有“Vref_5V=5V”.可以忽略这些文字

网友A:
1 第一级的三个运放,只有输入电压最小的能够工作在负反馈状态(线性区域);其他两个工作在饱和区域,作比较器使用。
2 最小电压被第一级运放电压跟随一下,然后传输到下一级,R248左端,经过电阻分压衰减为原来一半,输入后级运放。
3 后级运放同相放大,信号变为输入2倍。恢复到原来水平。输出。
4 C283作用为去除高频共模干扰。C298作用为抑制高频干扰的放大倍数。
5 接15v两个并联电阻可能是为了提高功率吧,毕竟你的输入可能是负电压的,消耗功率会比较大。

水平有限,仅供参考。

网友B:
接上,
3 如果R250、C283是接地的话,第二级运放应该是1倍的差放。那么,C283、C298都是用于低通滤波(即抑制高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 第一级的三个运放,只有输入电压最小的能够工作在负反馈状态(线性区域);其他两个工作在饱和区域,作比 ...

两个上拉电阻可以初始时让第一级运放的二极管导通,然后除电压输入最小那路外,另两路的输出截止,以达到只有最小输入那路跟随输出到第二级运放。
有错轻拍.

楼主:
明白了,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A:
明白了就结贴、

楼主:
一天以后才可以结。还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