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线串磁珠的问题?

楼主(2013-03-07):
电源线上串个铁氧磁珠,有效的阻止不同IC电源中高频电流之间的相互串扰。今天看到本书上是这么写的:“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铁氧体磁珠的电阻太高有些IC无法在它们的电源总线中使用磁珠,偿若按照上述方法简单地增设磁珠,将会引起从IC所看到的电源总线阻抗的上升。因此,他将会经受较高电平的电源噪声,对某些IC来讲,这会影响它们的正常运行。
请问段话讲的某些IC是?麻烦举个例子更好,谢谢了!

网友A:
比如高增益模拟类、高频类的芯片就要当心,磁珠并非处处用都是好。

网友B:
"从IC所看到的电源总线阻抗"就是给这个IC供电的电源的内阻,此内阻是随频率变化的,串了磁珠后显然即增加了电源直流内阻,更显著增加了高频部分的电源内阻,考虑某些芯片本身工作需要的电流就有高频交流成分的情况,此电流在磁珠上会产生较大的压降,由此导致芯片的电源脚上有较高电平的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