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滤掉此抖动,是用低通滤波吗

楼主:
最近在网上半抄半改弄了一个桥路驱动控制电机电路,也作出了电路板,但在调试过程中电机转动产生的信号不太好,需要作些处理,但奈何本人半路出家,看看人家电路还能勉强弄懂,但亲临解决疑难却缺乏经验,特来请教诸位路过的大拿们。
    电机桥路驱动如下图:

  在图中电阻R2非接地端通过示波器抓到如下波形:

电机抖动波形

这是电机转动时产生的波形,低电平这段是电机转动一圈到某处拐角位置时会产生这样一个下降沿脉冲。
转动期间始终处于一个高电平状态。但从目前高电平状态抖动明显,其电压在1~1.5v之间抖动,幅度为
500mv,频率大约是 770 Hz。
我希望能获得到的理想波形是如下图中红线标注:

也即要过滤掉 幅度为0.5v,频率为770Hz的抖动,请问大家有没好的想法?

网友A(2013-03-07):
可以加个小电容滤波,然后在后面接放大器,放大至饱和即可,输出侧抖动自然不再存在,用施密特比较器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抖动是电机线圈换向产生的吧?

网友D:
廉价电机的极数很少, 磁极又非正弦分布, 而转动的机械惯性又很大, 难免会产生较大的谐波分量反注入电源. 电机电流要想平稳也就很难了, 得靠电源本身来承担, 或用大容量电容来平滑

网友E:
1 电机两端并个无极性电容
2 如果电机功率不大的话,可以用电机驱动芯片,全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