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奇怪的问题,有时能识别设备,有时就是unknown device

楼主(2013-03-07):
最近设计了一个USB2.0的板子,调试的时候出现了如下问题,甚是奇怪!!!
问题:在电脑重启后,给板子上电,插上USB线,电脑能够识别USB设备,且驱动能正常安装,显示的PID,VID号也是下载的固件中的PID,VID码(1004,04B4,)。但是如果再把板子重新上电或者重新插拔一下USB线,驱动就不能正常安装,显示为Unknow device,显示的PID,VID全是0000,这时候如果把电脑重启一下就又好了。这是为什么?????
      今天又试了试,问题依旧。每当电脑重启后,插上USB线能够识别,并能正确安装程序。但是如果重新插拔一次或者重新上电或者下载固件后,就识别不了了,显示为unknown device,甚是奇怪啊!

我用的是外部供电,VBUS线悬空(应该不会是这个问题吧?),复位采用RC网络。

楼主:
是不是和芯片的复位和电源的上电延迟有关系???

网友A:
先查查复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查复位吧

已经解决!是EEPROM的事,我先把EEPROM的A0接地,然后下载固件到RAM中,然后拔掉跳线,再下载iic文件到eepROM中,就可以了。谢谢啊
不过还是有点疑问。原来我把EEPROM(24LC64)A0没有接地,本是一个空的eeprOM,按道理来说,初次枚举的时候如果eepROM首字节不是C0或者C2的话,那个枚举PID,VID应该从FX2LP中获得啊,那为啥是unknown device(pid/vid都是0000)啊??

网友A:
没有在这做跳线的,一般都在SDA线上做。以前记得EEPROM容量大小跟A0/A1有关系,你这样弄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在这做跳线的,一般都在SDA线上做。以前记得EEPROM容量大小跟A0/A1有关系,你这样弄惹麻烦。 ...

哦哦,那这是为什么呢?跳不跳线对这个EEPROM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IIC地址啊大哥。内部约定了地址,是无法修改的,所以你的外接地址要与它要求的一致。再不懂去查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地址啊大哥。内部约定了地址,是无法修改的,所以你的外接地址要与它要求的一致。再不懂去查手册。 ...

好吧,我承认我问的这个问题很无知!:lol:lol谢谢你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