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绝缘的爬电距离

楼主(2013-03-07):
(无正文)

网友A:
有保护的才进行短路测试,一般是对开关电源的输出进行的测试

网友B:
一般PCB上 40mil的宽度对应1000V,这个一般是安规要求,短路测试是指负载短路不能导致产品的安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保护的才进行短路测试,一般是对开关电源的输出进行的测试

我跟我们公司安规工程师交流,我拿一开关电源问他两条线路应该是用基本绝缘呢还是功能绝缘?两条线路都在高压侧。他讲只要功能绝缘就好,可以用短路测试来验证。现在我想问版主那功能绝缘要距离吗?怎么确定这距离

网友A:
有专家称,功能绝缘,一般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 通过短路试验
2. 通过耐压试验
3.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网友A:
功能绝缘比基本绝缘要求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家称,功能绝缘,一般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 通过短路试验
2. 通过耐压试验

其实是只要满足三点其中的一点就可以了(我们公司安规经理说的),那我想问说在这里短路试验具体怎么操作呢?希望能说的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绝缘比基本绝缘要求低

基本绝缘相对工作电压是有个爬电距离等级的,功能绝缘有吗??

网友A:
基本绝缘是用绝缘电阻和绝缘耐压指标来体现的

网友C:
【功能绝缘】
定义:仅足以确保电器适当操作,而位于不同电位之导电部件间的绝缘导体之间的绝缘,不提供防电击绝缘。
功能绝缘,一般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
通过短路试验 
通过耐压试验 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基本绝缘】
定义:能够对带电部分提供基本防护的绝缘,即带电体与不可触及的导体之间的绝缘。

【双重绝缘】
双重绝缘指同时具备工作绝缘(基本绝缘)和保护绝缘(附加绝缘)的绝缘,前者是带电体与不可触及的导体之间的绝缘,后者是不可触及的导体与可触及的导体之间的绝缘,是当工作绝缘损坏后用于防止电击的绝缘。 产品的电动机为单相串励电动机,置于塑料机壳内,塑料机壳除作支撑电动机的结构件外,又作定子铁心的附加绝缘,与转子铁心对地附加绝缘构成双重绝缘结构。

【附加绝缘】
定义:基本绝缘之外使用的独立绝缘。可在基本绝缘损坏的情况下更好的防止电击。

【加强绝缘】
定义:一种单一的绝缘结构。 注:“绝缘结构”这一术语并不是指该绝缘必须是一块质地均匀的整体。这种绝缘结构可以由几个不能像附加绝缘或基本绝缘那样单独来试验的绝缘层组成。

网友C:
爬电距离
     沿绝缘表面测得的两个导电零部件之间或导电零部件与设备防护界面之间的最短路径。即在不同的使用情况下,由于导体周围的绝缘材料被电极化,导致绝缘材料呈现带电现象。此带电区(导体为圆形时,带电区为环形)的半径,即为爬电距离;
  爬电距离
  在绝缘材料表面会形成泄漏电流路径。若这些泄漏电流路径构成一条导电通路,则出现表面闪络或击穿现象。绝缘材料的这种变化需要一定的时间,它是由长时间加在器件上的工作电压所引起的,器件周围环境的污染能加速这一变化。
因此在确定端子爬电距离时要考虑工作电压的大小、污染等级及所运用的绝缘材料的抗爬电特性。根据基准电压、污染等级及绝缘材料组别来选择爬电距离。基准电压值是从供电电网的额定电压值推导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爬电距离
     沿绝缘表面测得的两个导电零部件之间或导电零部件与设备防护界面之间的最短路径。即在不同的 ...

定义很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PCB上 40mil的宽度对应1000V,这个一般是安规要求,短路测试是指负载短路不能导致产品的安全问题。 ...

应该是同次侧短路不能导致产品安全问题来验证是否是功能绝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同次侧短路不能导致产品安全问题来验证是否是功能绝缘

说的应该是电源的短路保护

网友A:
有资料称,污染等级2要求0.2mm,污染等级3要求0.8mm

网友A:
可以通过改变介质来提高系统的绝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