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FLASH K9GAG08U0F不识别问题

楼主(2013-03-08):
在供应商那买了三星的FLASH,型号K9GAG08U0F,2GB的,商家说后缀带F的是升级版,会便宜一点,但是在网上没查到相关资料,三星flash命名规则里也没有提到后缀F的含义。
哪位兄弟有这款flash的资料,请发到我邮箱,不胜感激:zzb147@126.com

网友A:
F是generation,具体不知是第几代。所以没关系,按K9GAG08U0M用即可,MLC 4KB页。

网友B:
对,当成普通的MLC用就可以

网友C:
话说这个几代几代的属于生产工艺的范畴 可以不管它用就行

网友D:
商家说后缀带F的是升级版

都说的这么清楚了,你还担心什么
随便吐槽一下三星,U0A的我都还在用,这个升级也太快了吧

网友E:
三星Nand_Flash编号代码表.pdf (54.9 KB)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但是我在华强北买的不带flash的U盘,号称支持所有型号flash,我焊上“F”后缀的flash,插入电脑,识别不到U盘啊!

焊到自己的板子上,FLASH  ID都读不出来!

看下资料先:lol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但是我在华强北买的不带flash的U盘,号称支持所有型号flash,我焊上“F”后缀的flash,插入 ...

你要用U盘工具格式化他。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用U盘工具格式化他。

下载了个U盘格式化工具,无法格式化。
应该是FLASH控制器没有识别到FLASH芯片,不会真的是FLASH有问题吧?: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