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解答一下问题。关于频率的。看铃木的书想到的

楼主(2013-03-08):
画圆圈的地方,麻烦大家跟我说一下是怎么推导下来的。
毕竟算截止频率可以说大致是算电容两端看出去的等效电阻。
但是开启频率(暂且叫他开启频率,即增益提高3db的频率)我却不知道怎么算
有见过推导过程的高手们,也可以跟我说一下那书的名字。谢谢

网友A:
计算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B:
简单解析一下,不当之处请谅解
首先阐明,这个实用电路的转折点要求不精密,实际频响与图示并不精确吻合,也很难吻合
以图9-24/25中1/2πCR为例,那是忽略了Rf的结果。换句话,实际在130Hz处下降不到3dB差一点儿
而530Hz那个,若做类似近似处理,偏差过大。所以就用了精确传递函数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