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xx的外部晶振(8MHZ)

楼主(2013-03-08):
前些天买了一块小开发板;技术支持人员曾提到有关时钟的问题;说通常都是使用外部晶体,很稳定;而使用内部RC时钟则稳定性稍差;
因为不用外部晶振,制板时省事(晶振占地方);因为RC时钟精度差些,约1%;所以用于异步通讯时可能会有影响(我没有使用异步通讯);

特发起此投票;
看看使用RC时钟和使用外部晶体;哪一个稳定性更好;更可靠;

注:系统启动的时候,有一项是外部晶振失效;还有相关的安全检测;让我感觉,就是外部晶振时不时会失效;是这样吗?

如果你使用外部晶振,极少遇到失效,则选择前一个;
如果你使用RC时钟,没发现有什么不稳定,不可靠,则选择第二项;
......
可以多选;根据统计结果分析使用外部晶振和内部RC时钟,有什么差别.特别是抗干扰,稳定可靠方面;
单选投票, 共有 29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65.52% (19)
13.79% (4)
0.00% (0)
13.79% (4)
6.90% (2)

网友A:
明显是外部的稳定。
早期的HC-49封装可能抗震性能较差,现在都用5*3的SMD封装了。基本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外部的稳定。
早期的HC-49封装可能抗震性能较差,现在都用5*3的SMD封装了。基本没出过问题。 ...

多谢你的经验分享;:) 你用的是有源晶振吗?

楼主:
应该是这一种无源的,参考价格约0.6元左右;
另一种是2P的,象贴片的二极管;价格也差不多;

楼主:
这个是5032 2P的;

网友A:
无源的,就是楼上的两种,都很通用

网友B:
商用基本都是用外置晶振的吧,好像还没见过失效的,挺好的

网友C(2013-04-15):
STM32F103外部晶振是不是最大只能用12M啊!

网友D:
STM32手册上电气特性部分有晶振的说明

网友E:
很明显是外部晶振稳定……

网友F(2013-08-26):
应该还是外部晶振的问题   我是这样推断的

网友F:
不知道楼主的最终答案是什么   楼主   希望你能共享一下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法

网友G:
明显外部晶振稳定啦。因为外部晶振采用压电式振荡,如果你芯片电源供电稳定的情况下,那外部晶振的振荡也会稳定的,而内部RC振荡实际上会比外部晶振起振稳定,只是内部RC产生的频率误差比外部晶振要大几个数量级,因为它在芯片内部集成,抗干扰能力更强。

网友H:
应该是外接晶振比较多一点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H:
当然   这个  还是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考虑的

网友I:
看自己的设计

楼主(2013-10-02):
其实我的问题是省把引脚省下来做其它的事.同时也不一定使用5V的电源,外面进入的是5V电源,想再稳压一次到3V3,这样再用是不是会干净些;如果能把晶振省掉,成本也低一些;还是先放上去吧,如果不用它,就让它空着.

网友J:
撸主还是给稳定下一个定义吧。要说可靠起振,任何晶体振荡器都比不过RC振荡器;但是频率的稳定性,RC振荡器就完败了。

网友K:
工业基本都是使用外部时钟的,稳定,可靠,如果不稳定的是自己电路画的有问题,电磁兼容性不好,该电路呗

楼主:
RC起振很容易,不会出问题的,至于频率偏差,1%以内可以接受的;所以我才不想用外部晶振;
位置已经留出来了,要用就贴上,不用就空着.外部晶振失效的情况好象很少见.32768HZ的晶体不太容易起振,要另外加二个电阻.

网友L:
STM32F103内部RC震荡器的精度在工作温度范围内不止1%,在2%以上了,用于异步通讯不太可靠,尤其是11位格式、高波特率下。

网友L:
选型看参数不应看典型值,更应该看最大值

楼主(2014-02-07):
结论:外部晶振准,但内部晶振除了不太准也没有其它问题;
多谢: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