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智能小车问题

楼主(2013-03-08):
关于智能小车,网上有很多的资料,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小车行走要有一个轨迹,那么,现在我想问的是有没有什么办法不用轨迹仍可以让小车按预定的路线走?

网友A:
预定的路线?总要有个预定的说法撒,比如怎么指示线路。。。这个提了线路标识才能考虑方案。

楼主:
线路标识没定,只不过是越少越好,因为人家已装修好的,最好不能破坏已有装修。

网友B:
也就是说,盲且聋的一个人,要到某个地方,你先带他走一遍,下次让他自己走。

楼主:
这样是最好

楼主:
或者做一个室内的定位系统,不知有没有这样的东西。类似于GPS。

网友C:
你既然说了“预定”,那肯定你指定了规则,你把规则告诉小车,他就能照你的意思走了!

楼主:
路径偏差如何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