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毕业设计开题 求帮助

楼主(2013-03-08):
温度控制系统控制算法及电路设计

要求:

a)选择模拟量输入通道介绍热敏电阻电压输入

b)热敏电阻的温度与电压关系是非线性的,通过查表实现

c)选定单片机端口输出驱动信号

d)定时中断间隔设定,采样周期取采样中断间隔的整数倍,控制的周期与采样周期相同。

e)滤波方法的选取

f)温度设定值由程序给定, 温度设定值和实际温度值通过D/A模块输出。

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A:
楼主是本科还是专科。本科的话,感觉简单了些,跟个课程设计差不多。题目很老套了,资料网上应该一找一大堆。或者你可以去你们校网的资源网上去找论文。或者你可以找些期刊参考。你的题目连个应用点都没提一下。。。

网友B:
51+数码管+AD0809+pt100+按键
这个方案新华书店有本书上有详细解释的.你整理整理就是你的毕设了

网友C:
你的设计不用做了,直接给一个开源3D打印机的设计给你,什么都是现成的,温度是PID控制,不过这样你就没有了独立思考的机会,不知道会不会害了你

http://www.reprap.org/wiki/Extruder_Controller_2_2

网友D:
先组成一个51单片机的核心板在加一个传感器一个按键  具体看这本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