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通讯方式

楼主(2013-03-08):
单片机和FPGA通讯,通讯是单向的 FPGA给单片机发送数据,有两根数据线,这两根数据线同时发送数据。发送一个字节数据时,
第一个时钟来时,数据线1发送第0位,数据线2发送第1位,
第二个时钟来时,数据线1发送第2位,数据线2发送第3位,
第三个时钟来时,数据线1发送第4位,数据线2发送第5位,
第四个时钟来时,数据线1发送第6位,数据线2发送第7位,
请问这是什么通讯方式?难道是自己定义的通讯方式吗

网友A:
2线制的并口吧,因为是单向传输,把读写线省了,你说的时钟线其实是片选线。

也可以认为是自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线制的并口吧,因为是单向传输,把读写线省了,你说的时钟线其实是片选线。

也可以认为是自定义的。[em:2 ...

通讯的波形是这样的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876163474/QQ/WinTemp/RichOle/YCISF4T%7B_QQ%7B%7DW1%60RTOBYGP.jpg
一共5跟线,下面两根是数据线,能解释一下上面3跟线是干嘛的吗  谢谢了

楼主:
上面说的波形图

网友B:
看起来像是地址线!

网友A:
这哪里看的出来啊好像就是第三根线的时钟分频啊

从最下面两跟线有小跳变的情况来看,基本上应该是自定义的。标准的接口不可能有这种现象

网友C:
我以前在视频上见过,但是忘记名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在视频上见过,但是忘记名字了

:lol帮我想想是什么名字呢

网友D:
SPI就有2bi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