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17VG】里的SPI2无法映射到PB10/PC2/PC3三个引脚

楼主(2013-03-08):
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A:
应该没问题的。LZ确定初始化正确吗? 如下面这样:

  // PB10 as Output AF - SPI2_CL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5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AFIO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0, 0x05);//SPI2 AF: AF05

楼主(点评):
就是这样的,后面发现时硬件的问题,呵呵

网友B:
基本上是软件问题

楼主(点评):
硬件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