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IC芯片仿真模型与datasheet里的图引脚不一致

楼主(2013-03-08):
我在TI官网上下载了UCC28070的pspice仿真模型,然后用saber转换成saber模型,所得的模型图形符号的引脚与datasheet里面的图形引脚不一致,因此就不知道该芯片外围电路如何连接了,如何解决,,,谢谢!!template ucc28070__avg_ns vref pklimit imo f_khz rt ss rsynth csa csb \
vao vcc vinac vsense dmax iripa iripb caoa caob gda gdb
这个程序便显示了其20个引脚。

网友A:
直接找FAE   问问他们是什么原因  他们应该可以给你答案  呵呵

网友A:
一般如果用TI的片子   他们的FAE都会有方案给你的     应该问题不大的

网友B: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嘿嘿   没有解决   我帮你顶一个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