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E CORE 的问题 xilinx

楼主(2013-03-08):
  1. 以前生成的PCIE ip core 都是一个NGC 和一个.ve文件。直接在工程里面例化.v文件就可以了(用ise9.1).在工程里面将NGC 和.V文件添加就可以。

                  2.现在的ise13.1的pcie ip 核实一堆的.V文件。没有NGC文件。请大侠知道问一下如何使用??

                3.还有就是生成的ip core自带的例子如何使用我按USER GUIDE添加到工程里面跑成功的.bit文件下载进ML555的板子怎么没有检测到PCIE设备????

网友A:
.v和ngc一样,ngc属于网表文件
没检测到PCIE设备,你确定IP core自带的例子 是对应的ML555的板子   如果不是 那你肯定需要修改ucf

楼主:
引用 网友A:
.v和ngc一样,ngc属于网表文件
没检测到PCIE设备,你确定IP core自带的例子 是对应的ML555的板子   如果不 ...

ucf文件用的是我以前调试通过的UCF.没有用例子里面的UCF.

楼主:
引用 网友A:
.v和ngc一样,ngc属于网表文件
没检测到PCIE设备,你确定IP core自带的例子 是对应的ML555的板子   如果不 ...

如果用它自带的例子只要相应的UCF约束对了就一定能够发现设备吗???谢谢

网友A:
建议你先用chipscope看看 你的pcie跑起来了,
检查时钟有没有,ucf的定义跟板上是不是对应的,有没有漏掉

网友B:
他是硬核。建议在example Design的基础上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先用chipscope看看 你的pcie跑起来了,
检查时钟有没有,ucf的定义跟板上是不是对应的,有没有漏掉 ...

恩,谢谢fpga_ic_design.我发现设备了,只是不像以前直接在设备管理器下面,而是在设备管理器下面得“系统设备”点开的下面。我在试试用ChipScope.抓一下时钟等管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是硬核。建议在example Design的基础上更改

恩是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是硬核。建议在example Design的基础上更改

1。硬核是指在FPGA的固定管脚吗?在FPGA内部已经固定了,.v文件必须例化它已有的资源----“PCIE"核。
2。如果该FPGA没有PCIE的资源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3. 如果说是软核----‘pci’就可以任意使用。可以约束到任意的管脚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