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小体积贴片封装的三相无刷电机控制+驱动的IC吗?

楼主(2013-03-08):
我的要求是:控制功能为调速、正反转(120度霍尔位置检测),驱动电压大于15V、电流大于3A(电机电压7.4V,平均电流300mA)。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找到CD、DVD用的。其他都合适,就是没反转功能。

楼主:
L6229和L6235封装SO24偏大,有没有更小的?

楼主:
各位帮帮忙,集成驱动的都不好找啊?

楼主:
L6229和L6235也不好买啊!

楼主:
MC33035要外扩功率管啊!

网友A:
集成功率模块的,能输出3A电流的芯片,体积应该都不小吧。
或者看看有没有QFN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