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器件名称,有何特殊用途

楼主(2013-03-08):
各位大侠,
   见附件,蓝色元件(上面写了9K0000的那个,外形有点象电容的),貌似是个电阻?是不是较特殊的电阻。

网友A:
好像电感

网友B:
如果看过电路图就更加清楚,,这样看上去像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看过电路图就更加清楚,,这样看上去像电感,,,

上面写着 9K0000  下面貌似也是电阻元件的标注形式。

网友C:
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啊。如果是电阻,色环有点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电感

开始我描叙有点问题。
    是蓝色的那个(外形有点象电容的,上面标了9K0000的。
           多谢啊!

网友C:
PCB上面那个标识像是电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始我描叙有点问题。
    是蓝色的那个(外形有点象电容的,上面标了9K0000的。
           多谢啊! ...

陶瓷滤波器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大侠!

网友E:
精密电阻。。。

网友F:
不会是压敏电阻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话说俺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精密电阻呢……:L

网友H:
压敏电阻  开关电源里面常见

网友H:
是压敏电阻

网友H:
网速不好  发了三次

网友I:
万用表里常见。

网友J:
太精密了

网友K:
精密电阻。卖给我吧

网友L:
好像是压敏电阻

网友K:
说了是精密电阻,还压压压   压个头啊。
给你们普及一下:这个是日本AE公司的精密电阻,比国产的好多了(抵制日货吧,那就全部给我,我不拒绝的)

图中的AE就是公司的标志,这种蓝色电阻精度可达0.05%

图中是测量一个2K的电阻  误差2000*0.05/100=1欧,测量结果是1999.75欧。虽然这种电阻标0.05%,但我测试过很多都是超标的,国产电阻大多是虚标的,除非找到RX71之类的才相当于这种电阻的性能。
黑色的精度更高,误差在0.02%以内,测试过很多都在0.01%内。

图中的40K,误差是多少,你们自己看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说了是精密电阻,还压压压   压个头啊。
给你们普及一下:这个是日本AE公司的精密电阻,比国产的好多了(抵 ...

老工程师?火气真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M:
老工程师?火气真大

前面都说了是精密电阻 看到还有人说是压敏电阻 于是就有点急了呗 ;P

网友K:
那肯定着急。我是着急电阻而已。
压敏电阻?
接个9000V上去电没电着人我不管,烧了电阻我觉得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说了是精密电阻,还压压压   压个头啊。
给你们普及一下:这个是日本AE公司的精密电阻,比国产的好多了(抵 ...

楼主行家啊。。。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