镁光的DDR3的丝印含义

楼主(2013-03-08):
如题,一颗镁光的DDR3的上映着 2CD06 D9LGQ ,淘宝上买的,不知是不是256*16位的DDR3

网友A:
2CD06 D9LGQ

目测这行数字里面不包含楼主所要的信息

找一份datasheet看看吧,可能会有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CD06 D9LGQ

目测这行数字里面不包含楼主所要的信息

感觉这里面没有容量信息

楼主:
最后在google下D9LGQ,找到了正是镁光2G的DDR3,D9LGQ原来是FBGA cod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后在google下D9LGQ,找到了正是镁光2G的DDR3,D9LGQ原来是FBGA code

还是GOOGLE厉害啊

网友C(2013-09-03):
个人认为这不像是镁光的,前五位丝印2CD06,最后两位字符代表产品集散地与装地,注重它们是数字而不是字母。不要将1看成是I。美光共规定了以下几个地区代码,编码规则如下:
1.美国
2.新加坡
3.意大利
4.日本
5.中国
7.台湾
8.韩国。
等等这些。这里面根本没有0和6.说明这是冒牌的。还可以google下D9LGQ,看谷歌图片搜索结果里面的DDR,表面丝印的第一排最后两位数没有0和6吧?如果有新的认知,也请写下,大家互相学习。感谢楼主给我指引了FBGA code。使我有了头绪。。。

网友D(2018-06-01):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这不像是镁光的,前五位丝印2CD06,最后两位字符代表产品集散地与装地,注重它们是数字而不是字母 ...

前五位丝印含义分别是什么?您能详细介绍吗?这个应该在哪里查询了,镁光官网好像没有对这个内容进行描述,期待您能耐心解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前五位丝印含义分别是什么?您能详细介绍吗?这个应该在哪里查询了,镁光官网好像没有对这个内容进行描述 ...

镁光官网上直接有一个查询的网页   输出就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