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4.3inch的TFT带触摸的液晶屏及开发工具

楼主(2013-03-08):
小弟最近有一个项目,打算用4.3inch的带触摸的TFT屏。请高手们给个意见。用哪种芯片或开发板比较好。最好是给个链接,谢谢了

网友A:
芯片 和开发板种类很多。选择也很多。看楼主的要求了。

楼主:
LPC1788怎么样

网友B:
主要还是看你的需求   以及价格  功能等各方面问题  综合考虑一下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的  相信自己

网友C:
三星的arm挺合适

网友D:
直接用我这个吧,反正是项目。不是产品,开发方便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0508376359

楼主:
我想请大虾们推荐一款TFT触摸屏有带驱动控制的,外加一款MINI开发板即可

网友E:
原子的,神舟的都不错,重要的是参考资料较多~~~~~~~~~~:lol

网友F:
呵呵  不错哦  王大哥很强大哦  呵呵   选片子  主要还是看性能以及成本考虑  呵呵

网友F:
有空多逛逛论坛  楼主  这里人才很多哦  基本没有搞不定的问题   呵呵

网友G:
这个东西, 可以好好参考一下开发板的设计.
网上有大量的开发板都支持 LCD.
都提供可使用的原理图好代码. 这样做效率会比较高

楼主:
如果是开一个模(笔段式彩色显示屏的),外加一个触摸屏及其驱动芯片,这样成本可以大大降低。缺点就是无法实现复杂的、多级的界面。

网友H(2013-11-30):
可以考虑用我们的,提供示例程序,带驱动芯片,可以单片机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