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4上 PCB与电阻谁先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3-08):
这要看你电阻功率大小了,是否能承受得了那么大的电流,板子上的线时候承受那么大的电流,我之前有一块板子上面的电源线都烧了,电源线70mil粗,两层板。FR-4的板子是不会烧的,先前我烧毁的那个东西里面铁都有一部分融化了,说明温度是很高的,FR-4的板子还是完好的,没有烧毁。说以不用担心板子会烧掉。

网友B:
pcb线条极细时,线条先烧
pcb线条很粗,电流极大,谁先抗不住先烧谁
一般选用阻燃型电阻(金属氧化膜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电阻功率大小了,是否能承受得了那么大的电流,板子上的线时候承受那么大的电流,我之前有一块板子 ...

谢谢回复,我现在是要选电阻,原则是如果出现过流情况,电阻可以烧坏,PCB不能损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线条极细时,线条先烧
pcb线条很粗,电流极大,谁先抗不住先烧谁
一般选用阻燃型电阻(金属氧化膜电阻)

谢谢T叔

网友C:
PCB板上距离与端电压成反比!烧电阻却与电路设计和器件选择有关联!…

网友D:
PCB走线加粗.\
最好PCB和电阻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