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控制380V三相电源问题

楼主(2013-03-08):
      现在的需求是用一个继电器代替之前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开关。目前使用的交流接触器线圈电源好像是380V(之前的手动开关使用的是660V 10A参数)。所以现在需要一个380V继电器实现开关。但是由于一些其他限制(采购,成本等),现在的方案中最好用220V 10A继电器。      请教各位高手
       1、能否用220V 10A的继电器作为380V交流接触器的控制开关?
       2、考虑到是否需要长期使用,是否需要加消火花电路来防止触点氧化?
       3、还有个小疑问,不知是否正确,继电器作为开关方式接入来看。继电器触点两端是否应该不会达到380V才对(继电器闭合瞬间暂时不考虑)?

      非常感谢!!

网友A:
1.绰绰有余
2.不需要
3.要考虑
(接触器吸引线圈多有220和380V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绰绰有余
2.不需要
3.要考虑

谢谢指点!!
如果采用带灭弧继电器的话,是否可以省略消火花的步骤?

网友A:
一切可按手册参数进行,不必生枝

网友B:
计算一下电流是否满足要求,在接通时,触点两端相当于导线,没有电压,在断开时可能有电压,与电路有关系

网友C:
不是所有场合下继电器都能代替接触器,接触器其实也是一种继电器,只是耐压载流能力更强,只有在继电器触点的耐压载流范围内才能使用继电器,另外继电器不可以过压使用。

网友D:
既然原来用的是接触器,建议不要随便换继电器,因为接触器用灭弧能力,接触器没用。如果用220V 10A的继电器代替接触器,保证10A的触点容量够的情况下,要将两个节点串联起来,保证380V电压下可靠使用。

网友D:
接触器用灭弧能力,继电器没有。

网友E:
这个不能替换的。
第一个,原先的线圈电压是380V,现在的线圈电压是220V。换上后线圈直接就会起热,时间稍长就会烧毁。如果更换的话 需要修改原来的控制回路。
第二个问题,如果原先接触器主触头额定电压是10A的话,接触器触点额定电流也是10A的话,是不会拉弧。
第三个问题,当触点断开时,触点两侧的电压是未知的,当三相同时通断,后侧负载对地绝缘时,触点两侧是量不到电压的。只有后侧负载对地电阻较小时,能够测到220V的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能替换的。
第一个,原先的线圈电压是380V,现在的线圈电压是220V。换上后线圈直接就会起热,时间稍 ...

如果继电器和接触器都是10A的,只是表明载流能力可以满足,不能决定拉不拉弧,更不能说明能不能灭弧,这个由断口距离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接触器是双端口,就是加大断口距离。

网友F:
只控制接触器的线圈回路,继电器可以胜任,但注意继电器线圈电压

网友G:
0310专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