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难搞

楼主(2013-03-08):
好不容易自己做了块电路板出来,结果程序能烧写进去,就是不能正常工作。检查出来,结果就是,系统时钟函数的问题,一旦我把这个屏蔽掉,就能正常工作。系统时钟函数如下:
void Stm32_Clock_Init(u8 PLL)
{
        unsigned char temp=0;
        MYRCC_DeInit();                  //复位并配置向量表
        RCC->CR|=0x00010000;  //外部高速时钟使能HSEON
        while(!(RCC->CR>>17));//等待外部时钟就绪
        RCC->CFGR=0X00000400; //APB1=DIV2;APB2=DIV1;AHB=DIV1;
        PLL-=2;//抵消2个单位
        RCC->CFGR|=PLL<<18;   //设置PLL值 2~16
        RCC->CFGR|=1<<16;          //PLLSRC ON
        FLASH->ACR|=0x32;          //FLASH 2个延时周期

        RCC->CR|=0x01000000;  //PLLON
        while(!(RCC->CR>>25));//等待PLL锁定
        RCC->CFGR|=0x00000002;//PLL作为系统时钟
        while(temp!=0x02)     //等待PLL作为系统时钟设置成功
        {
                temp=RCC->CFGR>>2;
                temp&=0x03;
        }
}

网友A:
寄存器配置的话,如果CPU不同,好像有点点差别。你可以 试着用库函数做。

网友A:
另外,上面是配的外部时钟,如果你外部时钟电路不对,就死在等待语句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上面是配的外部时钟,如果你外部时钟电路不对,就死在等待语句里了。 ...

为了避免硬件上的问题。我现在已经换成8MHZ的晶振了。。我准备再找一下系统时钟函数的问题

网友B:
呵呵  谢谢楼主的共享资料  不同的型号  内部的结构好像不一样  所以需要采用不同的设置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呵呵   直接使用官方的例程   看看  熟悉一下  应该就好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谢谢楼主的共享资料  不同的型号  内部的结构好像不一样  所以需要采用不同的设置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

哎。。真心搞不定了。这个问题我处理了两天,还是解决不了。同样的程序,在开发板上能运行,在我的电路板上就运行有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哎。。真心搞不定了。这个问题我处理了两天,还是解决不了。同样的程序,在开发板上能运行,在我的电路板 ...

那肯定你的板子有问题了:o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肯定你的板子有问题了

最开始,我在怀疑是自己用了12M的晶振,而有是用的别人的函数,所以以为可能超频了,但是分析完系统函数后,程序应该没问题。。但是就在刚才,我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晶振都不是要就两个电容么。。我的两个电容在物理上离晶振至少有2CM(这个电路具体叫啥,RC震荡还是,我基础太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肯定你的板子有问题了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两个电容离晶振太远的原因。导致输出频率不对,从而影响了外设GPIO输出的频率。对应该就是这样

网友D:
应该要越靠近越好还要离芯片越近越好

网友E:
万事开头难;只要**搞搞;不出3个月就差不多比较熟练了;

网友F:
这不关stm32的事,是LZ的硬件基础不好

网友G:
stm32不错啦
比lm3s系列的强多了

网友H:
ST给了个固件库大大降低了难度。
真要从寄存器入手,要折腾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ST给了个固件库大大降低了难度。
真要从寄存器入手,要折腾死的。

我现在还是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我参考了原子的程序,感觉也没有啥难度啊。。用库太大了,函数太多,入栈出栈,会大大降低速度,而我是做显示屏的嘛,这样子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I:
用官库呆妈吧,洗一洗就是了,把不必要的部分洗掉。
或许是晶体上那俩电容用的不合适吧?贴片小电容有个问题,没有容量标识,一不小心,可能容量就差数量级了。实验状态下,可把这俩祸害焊下来不用。

网友J:
晶振的两个起振电容对晶振的可靠工作也有影响   这个还不知道  距离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吧  个人认为这不是问题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官库呆妈吧,洗一洗就是了,把不必要的部分洗掉。
或许是晶体上那俩电容用的不合适吧?贴片小电容有个问 ...

回答正确,昨天已经检查出来时电容的问题,电容容值太大,不能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J:
晶振的两个起振电容对晶振的可靠工作也有影响   这个还不知道  距离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吧  个人认为这不是问 ...

实验证明,距离在2CM以内没有特别的影响,明天做RTC实验。还不知道对RTC有影响没

网友E:
晶振只要有条件就尽可能放近些,好处很多;严格的还要包地;估计你也不会当一回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晶振只要有条件就尽可能放近些,好处很多;严格的还要包地;估计你也不会当一回事的; ...

这次过后就会注意了。。我觉得这些知识应该在电子技术中有讲到,但是当时学习的时候完全应付考试,根本没想这么多

网友J:
呵呵   比较头疼   慢慢调试看看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