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连不上28027!求教!急!

楼主(2013-03-08):
     大家好,小弟去年参加C2000的活动买了块28027的LaunchPad,后来自己做了块28027的板子,因为没有下载线,就想把LaunchPad上的下载线连出来给自己的板子烧程序,可是当把所有的线连出来并接上自己的板子后,始终连不上板子,如下图所示,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小弟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这种生连法,你保证得了信号吗?

网友B:
今天也碰到这么个情况,同求解啊:(

网友C:
为啥不从接口处引线呢,这样如果线接的不对,焊来焊去,板子再废了

网友D:
真的没见到过这种连线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生连法,你保证得了信号吗?

上次是有两根线接错了,完全可用啊!: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也碰到这么个情况,同求解啊

亲,要保证几根信号线的连接正确无误呦,我的可以用呀,不好意思,回复晚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从接口处引线呢,这样如果线接的不对,焊来焊去,板子再废了

因为JTAG线都没有引出来,只能从芯片引脚上引出来,不过可以用,已经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没见到过这种连线的方式

这样接还真可以用哈!

网友E:
楼主以后要细心一点了!

网友A(2013-04-28):
牛人一枚呀

网友F:
这都行。楼主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