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DS18B20的小问题~~

楼主(2013-03-08):
读取温度时,把两个字节合为一个字节时,就是temp<<=8;temp=temp|a;不太明白啊 ,为什么这样写啊,高字节左移八位不就没了么,新手,问题很笨,大家勿喷啊,谢谢了 ~

网友A:
左移时高8位丢弃,低8位变成高8位(实际是温度高字节),再+上低8位组成16位结果

网友B:
void ReadTempa(unsigned char *RecData)
{
    *(RecData)=0;
    *(RecData+1)=0;
    WDT();
    if(ChkTempaChip()==0x00){WriteByte(0xCC);WriteByte(0x44);WDT();DelayTempa(3000);}
    if(ChkTempaChip()==0x00){WriteByte(0xCC);WriteByte(0xBE);*(RecData)=ReadByte();*(RecData+1)=ReadByte();}
}

网友C:
请阅读DS1820的数据手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移时高8位丢弃,低8位变成高8位(实际是温度高字节),再+上低8位组成16位结果 ...

哦哦~~但为什么要这样移位呢,为什么要两个低八位呢?

网友A:
左移8位等于X256,
最直观的方法用联合体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移8位等于X256,
最直观的方法用联合体来完成

哦哦~有点明白了 。用联合体?可能再说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