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选择。。。

楼主(2013-03-08):
对于电网信号采集,要求6通道同步采集,选用那一款AD好一些呢?

网友A:
这个不一定要6通道同步,要看你的采样速率及计算精度要求,还有结果要求计算哪些电网参数。有的用单端输入的都可以做全电网参数测量,关键看你精度要求,还有哪些精度要高?是否录波等。6通道同步采样的ADC很多,analog的AD76系列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一定要6通道同步,要看你的采样速率及计算精度要求,还有结果要求计算哪些电网参数。有的用单端输入 ...

我想选用AD7656,行吗?、

网友B:
同步?一般情况还是用不到的~分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一般情况还是用不到的~分选就好了~

课题要求是6通道采集,那用一块多通道的AD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