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制作

楼主(2013-03-08):
我现在用的电源的电压变化范围是7V-30V,芯片是正负5V双电压供电或者10V单电压供电,请问怎样才能完成这样宽电压输入的电压转换呢?用哪款芯片比较好呢?

网友A:
电源变化7~30V,怎么会出现如此变化?你到底是要双电压供电还是10V单电压供电?

网友B:
找个降压DC 先变5V  然后再5V变-5V  选型看你电流需要多少定

网友C:
如果你需要得到10V:
可以选择金升阳的K78-1000系列稳压电源模块,输入范围4.75-32V,输出选择12V,效率应该有90%以上,再通过线性稳压器稳到10V;
如果你需要得到±5V:
可以选择金升阳的K78-1000系列稳压电源模块,输入范围4.75-32V,输出选择5V,5V再通过反向DC-DC变成-5V。

网友D:
确实光说电压没有用的,首先需要确定电流,如果电流只有10来个mA的话就很好解决,但是如果电流要几百甚至更高就比较麻烦

网友E:
最简单7805就搞定了 呵呵

网友F:
1 7-30v输入10v输出,因为你的输出介于输入范围内。所以需要选用一个buck-boost或者sepic类型的DC-DC,比较常用的是凌力尔特的LT3757.
2 5V输出,可以直接由输入DC-DC降压到5v,也可以由上一步得到的10vDC-DC到5v,也可以用三端线性稳压,不过压差大、负载重的话会效率很低,发热高。           推荐LM2576,LM2596
3 由+5v得到-5v,如果你是给运放供电,那就比较简单了7660解决。

水平有限,以上建议仅供参考,仅适用于合理的输出电流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降压DC 先变5V  然后再5V变-5V  选型看你电流需要多少定

稳压出来是给正弦发生器ICL8038供电的,正弦波用来做电桥的载波,电桥臂电阻在300R到1K之间,满足这个条件的稳压方案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7-30v输入10v输出,因为你的输出介于输入范围内。所以需要选用一个buck-boost或者sepic类型的DC-DC,比较 ...

稳压出来是给正弦发生器ICL8038供电的,正弦波用来做电桥的载波,电桥臂电阻在300R到1K之间,满足这个条件的稳压方案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需要得到10V:
可以选择金升阳的K78-1000系列稳压电源模块,输入范围4.75-32V,输出选择12V,效率应 ...

稳压出来是给正弦发生器ICL8038供电的,正弦波用来做电桥的载波,电桥臂电阻在300R到1K之间,满足这个条件的稳压方案有吗?

网友F:
额,你自己算一下电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