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宽

楼主(2013-03-08):
220V交流电L与N输入 在pcb上的线宽多少合适呢(1oz)? 开关电源输出功率也就10W。 20mil 能抗住不?

网友A:
PCB线宽的电流与PCB铜箔厚度能有关系。

网友B:
这个跟覆铜厚度也有关,可以参考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覆铜厚度也有关,可以参考这个。。

多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线宽的电流与PCB铜箔厚度能有关系。

多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