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电容串并联计算问题。

楼主(2013-03-08):
今天看见一题。
真是算不出来。
特来求教。
我只知道第一步根据C=q/V算出三个电容起始电荷量。
第二步根据电压方程,U1+U2=U3,列出一个方程。里面有三个未知数。
然后怎么算。

网友A:
可以列出的方程不止一个,还有三个电容的电量变化是相等的

楼主:
q1、q2、q3是最终稳定时的电量
q1/c1+q2/c2=q3/c3   电压方程——①

网友B:
还有一个——储能不变

楼主:
应该是电流方程吧?怎么写?

网友A:
c1*36v-q1 = c2*36v-q2 = q3-c3*36v

楼主:
谢谢楼上高手。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