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用TIM1触发ADC1转换,可触发但是不受控

楼主:
用的是stm8s105,ch1,ch2用于产生PWM了,所以用ch3的比较来触发ADC1转换,希望能在计数器为50的时候开始.结果发现能触发转换,但是经常转换完成的时间不是固定的,计数器值大部分是0x00D1,但是有时0X01C1了.照道理来说计数器在0X0050时触发转换,完成时怎么也不可能延长到0X01C1那么久啊.请大家帮我看看哪里没有设置好?
触发AD转换完成中断后寄存器截图如下,

网友A(2013-03-08):
顶一个  这个不是很了解  兄弟

网友B(2013-12-10):
楼上的帖子   需要花时间看看   不过  这么长时间了   楼主  可能已经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帖子   需要花时间看看   不过  这么长时间了   楼主  可能已经走了     ...

没走呢:lol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走呢

楼主那现在解决了吗?解决了那顺便帮我解决下这个问题https://bbs.21ic.com/icview-657070-1-1.html
我觉得跟我这个应该有关系

网友D:
一般用TIM1的cc4做比较触发,ad采用单次触发模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用TIM1的cc4做比较触发,ad采用单次触发模式。

有没有例子参考下啊

网友D:
ST的电机库可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