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车电子测试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3-08):
小弟正在做一个汽车方面的测试,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要如何模拟电池(铅酸电池)的动态特性?由于电池具有不同的内阻,通过电池为器件供电时,将在电池内阻上产生电压降。

而可充电铅酸电池的典型内阻是数十毫欧。不过,随着温度的下降,这个内阻将有所增加。更大的内阻将会导致电池输出电流的减少。因此,这个电源要求能够在可变温度环境下模拟铅酸电池的工作。实验室现有的设备是吉时利(Keithley)Series 2260A可编程DC电源。请教各位大虾具体要如何模拟?先谢过!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其实很简单,这里最关键的就是要选对电源。即这个电源必须包括内阻效应。你这里提到的吉时利2260A系列电源就具有“内阻”的特性哦,具有最高5.9Ω的可编程输出电阻,可以轻松仿真电池的内部电阻。

网友B:
最好用一个实际的电池,才能真正的代表实际情况

网友C:
要想完全模拟所有特性是困难的
可以根据需求,比如最简单的理想源+固定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其实很简单,这里最关键的就是要选对电源。即这个电源必须包括内阻效应。你这里提到的吉时利2260 ...

有没有具体的实例说明前面板操作和程控操作的具体步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实例说明前面板操作和程控操作的具体步骤?

一个例子,供参考。此处,将2260A-xx-xx内阻配置为15mΩ,输出电压为10V,输出电流限幅为5A。

前面板操作

第1步:将电源设为内阻模式

1. 按压功能键。功能键指示灯会亮起,在显示屏上最上面一行出现F-01。

2. 旋转电压旋钮,将F设置为F-08(内阻选择)。

3. 将内阻值设置为0.015Ω。

a. 如需要,按压电流旋钮,加亮具体数字。

b. 旋转电流旋钮,直至显示期望的数字。

c. 对每个需要改变的数字重复以上步骤,直到显示0.015。

4. 按压电压旋钮,保存配置设置。配置成功后,屏幕将显示ConF。

5. 再次按压功能键,退出配置设置。功能键指示灯关闭。

第2步:设置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限幅

1. 按压电压旋钮,加亮具体数字,然后旋转电压旋钮调整数字,直至屏幕显示10.00V。

2. 按压电流旋钮,加亮具体数字,然后旋转电流旋钮调整数字,直至屏幕显示5.00A。

第3步:开启输出

1. 按压输出键。当输出开启时,输出键被照亮。

程控操作

*RST

;SOUR:RES 0.015

:SOUR:VOLT 10.0

:SOUR:CURR 5.0

:OUTP ON

网友D:
用真实的电池进行验证。如果无法模拟高低温情况,你可以用稳压电源加改变串联电阻进行测试。如果软件仿真,只需建立器件特性库即可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兄台的详细说明。我找到了相关的资料,传上来供有相同问题的筒子们参考。

楼主:
电池模拟应用中,像吉时利2260A这种电源具有可配置的内阻值的功能非常有用,因为测试条件变化,内阻值也会随之相应变化,2260A可以很容易地对电源进行调整,像电池一样向负载输出更逼真的电流。

网友E:
2260A-xx-xx各系列对应的内阻值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2260A-xx-xx各系列对应的内阻值是不是一样的?

各个系列的功率、输出不一样,内阻值也不一样哦。

网友G:
貌似Keithley已经被泰克收购了,不知道与他们的示波器配套购买能不能有折扣(呵呵,他们刚推出的TBS1000示波器才4k多RMB,很适合生产线测试批量使用!)。另外,电源的保修也能享受泰克至少三年的保修条款不呢?(泰克几款基础示波器貌似还终生保修哦,很V5!)

楼主:
这个具体就不清楚了,你可以找他们的销售咨询一下。

网友H(2013-04-09):
引用 网友C:
要想完全模拟所有特性是困难的
可以根据需求,比如最简单的理想源+固定电阻 ...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