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做盲孔埋孔的多吗?

楼主(2013-03-08):
想把PCB做成4层板。
网上找了好几个PCB打样的,发现他们都不做埋孔盲孔。
是不是多层板对于小公司来说,很少做盲孔埋孔的。

网友A:
成本工艺要求都很高;花的不是你的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工艺要求都很高;花的不是你的钱吧

我想了解的是:
四层板目前处于成本,是不是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不做盲孔埋孔的。
我想知道最大众最普通的做法,如果是那我也也设计成通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了解的是:
四层板目前处于成本,是不是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不做盲孔埋孔的。
我想知道最大众最普通的做 ...

产品都是成本优先,通孔最便宜,盲孔次之,埋孔最高。

网友A:
别说电脑了,就是高端的服务器,有几个做盲埋孔的?手机上有是因为面积受限制。

网友B:
6-8层板以上做盲埋孔的多
4层基本都是通孔板
除非你的BGA间距太密了

网友C:
只要老板说钱钱不是问题 当然可以多多的做埋孔 :lol

网友D:
没如果空间允许,没必要做,浪费钱,出了问题也不好查。

网友E:
有没有必要看实际需要,比如信号干扰,电路板空间等

网友F:
多层板一般在抗干扰方面做的比较多,可以不设计埋孔,除非要求特别高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