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个东东是怎么供电的?

楼主(2013-03-08):
(无正文)

网友A:
是什么什么东东,没图:L

网友B:
普通耳机插针只有三段,你这个有四段,多出来的一个应该就是供电的……

网友C:
要么用电池?

网友D:
应该有一条专用的电缆,大致是USB转的,正好四根。猜的。

网友E:
靠的是耳机一个声道输出的电能。几十毫瓦吧。

网友F:
应该就在耳机接头上供电

网友G:
耳机孔里就有电源。
如果你要是看到降噪耳机你就不会想这事情了。里面还是有源降噪。不过那玩意不便宜,据说一个要万把。

网友H:
随便把~~~~   只是个3.5接头  还是有4 条线的~~~  2电源 2信号~~都可以了,,,V。G。T。R  刚好~~~~

网友I:
买一个解剖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J:
耳机话筒共用的插座,MIC是需要供电的,偏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耳机孔里就有电源。
如果你要是看到降噪耳机你就不会想这事情了。里面还是有源降噪。不过那玩意不便宜,据 ...

没那么贵 俺用的播放器E575就是 才800来块钱 单买一套NC33降噪耳机大约500块 :lol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贵 俺用的播放器E575就是 才800来块钱 单买一套NC33降噪耳机大约500块  ...

我在科大讯飞看的。按照设计人员说价值1W多,好像是飞机上用的。。

网友B:
NC13很实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耳机插针只有三段,你这个有四段,多出来的一个应该就是供电的……

手机上用的耳机,是四段式的,一个mic,一个耳机立体声(左右声道),一个地,刚好四个。但是这个是给苹果专供的,不知道苹果的耳机是怎么回事?
没钱买apple,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靠的是耳机一个声道输出的电能。几十毫瓦吧。

你提示我也想起了,如果用一个声道输出固定频率的音频信号,其实也是一个交流电源,也是有很大的可能,你确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耳机话筒共用的插座,MIC是需要供电的,偏压。

恩,mic是有偏压,但是mic的额定电流一般就是500uA,不知道那个玩意500uA能不能驱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就在耳机接头上供电

应该是哈,但是我看了iphone的原理图,他的耳机电路和普通的耳机也没有区别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哈,但是我看了iphone的原理图,他的耳机电路和普通的耳机也没有区别啊 ...

肯定有区别的   iphone的耳机带键控的

网友K:
LZ想干嘛,我对这个东西还了解一点,但前提是你告诉我你想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想干嘛,我对这个东西还了解一点,但前提是你告诉我你想干嘛

想学习一下,我是做手机的,别人问我知不知道这个东西,还真不知道。

楼主:
我看了其他的产品,非ios的手机都要用电池或者USB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有区别的   iphone的耳机带键控的

这个还真不知道,没用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其他的产品,非ios的手机都要用电池或者USB供电。

哦~原来如此……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不知道,没用过。

iphone耳机可以实现双击的  双击自动就打开音乐播放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iphone耳机可以实现双击的  双击自动就打开音乐播放器啦

能调节音量吗?你说的那个是可以实现的,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普通四段耳机也可以实现,原理是在mic一端加了一个ADC或者中断,因为MIC有偏压,一般常高电平,按键短路MIC手机就可以检测到了,我们的手机一般做挂机用,按2下打开音乐改一下应用就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iphone耳机可以实现双击的  双击自动就打开音乐播放器啦

那个功能,一般手机都可以实现的,我在网上找了个他的使用说明:
以下是使用iPhone5耳机的一些基本操作。

iPhone5耳机待机状态

暂停播放歌曲或视频:按下中央按钮一次。再按一次以继续回放。

跳到下一首歌曲:快速按下中央按钮两次。

返回到上一首歌曲:快速按下中央按钮三次。

快进:快速按下中央按钮两次并按住。

倒回:快速按下中央按钮三次并按住。

调整音量:按下“+”或“–”按钮。

iPhone5耳机来电状态

接听来电:按下中央按钮一次。

结束当前通话:按下中央按钮一次。

拒绝来电:按住中央按钮大约两秒钟,然后松开。两声低嘟声会确认已拒绝来电。

切换到来电或已保留的通话并保留当前通话:按下中央按钮一次。再按一次以切换回最初通话。

切换到来电或已保留的通话并结束当前通话:按住中央按钮大约两秒钟,然后松开。两声低嘟声会确认已结束首次通话

网友L:
应该是共用的接插件

网友M:
最早的OPPO的MP3的耳机孔一孔三用,充电,USB,耳机,也是4段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个功能,一般手机都可以实现的,我在网上找了个他的使用说明:
以下是使用iPhone5耳机的一些基本操作。 ...

透彻!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个功能,一般手机都可以实现的,我在网上找了个他的使用说明:
以下是使用iPhone5耳机的一些基本操作。 ...

完美!

网友N:
搞不清楚,估计是想赚积分吧

网友K:
悄悄告诉你下,这个东西里面有一块纽扣电池供电。只有APPLE的手机输出功率较大,可以不用电池

网友O: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K:
悄悄告诉你下,这个东西里面有一块纽扣电池供电。只有APPLE的手机输出功率较大,可以不用电池 ...

我知道他其他的有电池和充电电路,只是不明白ipone的为什么可以不用电池?

网友K:
IPHONE的耳机输出功率大,可以直接驱动整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K:
IPHONE的耳机输出功率大,可以直接驱动整个电路

耳机就一个立体声左右声道和mic,是用那个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K:
IPHONE的耳机输出功率大,可以直接驱动整个电路

大哥,你究竟知道不啊?我翻看了你以前的帖子,技术的东西是实事求是哦,不要忽悠我哦

网友K:
忽悠?呵呵,你是做手机的吗,若是的话随便说下就明白了,若不是的。。。。你就全当我说的都是忽悠,这事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忽悠?呵呵,你是做手机的吗,若是的话随便说下就明白了,若不是的。。。。你就全当我说的都是忽悠,这事结 ...

我不是做手机的?我前面不是给你讲了现在非iphone手机的耳机电路么,自己不懂还出来忽悠,最反感那种装B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