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继电器切换控制电路,看看哪里存在问题?

楼主(2013-03-08):
最近做一个继电器切换控制的电路,变压器多绕组供电,继电器实现不同绕组间的切换。图中VIN为检测绕组输入值,当VIN<继电器动作电压时,由POWER1为负载供电;当VIN>继电器动作电压时,切换至POWER2为负载供电。目前遇到的问题为:当电压VIN满足继电器动作切换至POWER2的条件时,继电器吸合不可靠,来回跳动,当VIN再增加时就切换成功了。去掉光耦时,是同样的现象;目前未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希望同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A:
431搞个迟滞

网友B:
考虑吧Vin的电压变化由/变成|
就是上升速度变快,呵呵

应该是Vin处于临界点,继电器吸合才会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吧Vin的电压变化由/变成|
就是上升速度变快,呵呵

原因是这样的,处于临界点导致切换存在死区,但Vin的电压是连续变化的,不能调快。:)

网友C:
1、能说下VIN的哪儿来的,源头是不是POWER1或POWER2啊?!
2、要确认区别是控制信号引起的,还是继电器功率不足引起的?!
3、将检测电压值,和控制继电器的电压值错开;如检测是24V,继电器是线圈是12V,以保障到达切换电压时,功率不足的问题。

网友D:
最近一直在整这个TL431和光耦的问题,把你这个图一看我更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一直在整这个TL431和光耦的问题,把你这个图一看我更晕了。。。

我后来用电压比较器做切换,仍然存在问题

网友E:
用个滞回比较器电路就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