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准备设计个功能比较全面的线性稳压电源,想到先列下,请高手补充。

楼主(2013-03-08):
1,过流保护
2,过热保护
3,过压保护
4,浪涌吸收
5,RF干扰滤除
6,软启动
7,通用电压110、220V
8,风扇接口
9,反接保护
10,保险熔断指示

大家看看还有无其他功能需要补充?

网友A:
你这些都是虚的
来点实际的
输出电压范围0-60V 精度0.001V
输出电流0-10A 精度0.001A

网友B:
电路拿出来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些都是虚的
来点实际的
输出电压范围0-60V 精度0.001V

:funk:这精度怎么搞

楼主:
准备在这个电路基础上做些扩展

网友D:
不懂,线性稳压电源还要“RF干扰滤除”?求解惑

网友D:
楼主如何做到线性稳压电源“通用电压110、220V“?

楼主:
打样搞了个板子,带过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