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单片机在单步调试时,各个引脚的状态时如何?

楼主(2013-03-08):
当单片机执行时,遇到断点,单片机引脚的状态时高阻状态还是保持断点前一刻的状态?
对于PWM接口,是保持非有效电平还是高阻 还是断点前一刻的状态?

网友A:
尽量将不用的管脚设置为高阻态   这样不会对其它管脚产生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将不用的管脚设置为高阻态   这样不会对其它管脚产生影响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问题是调试时,遇到断点,软件停下来时,不同引脚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网友B:
保持不变

网友C:
引脚应该是维持原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脚应该是维持原来的。

我发现stm32f10x系列是这么一回事,PWM引脚还是输出PWM。
但是8呢?我没有片子测试!

网友C:
8的好像不一样

网友D:
应该是不变的  个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