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测量领域功耗需不需要控制

楼主(2013-03-08):
给我点实际例子什么的更好,太抽象难以想象!

网友A:
当然要讲究功耗啊,
当前节能为主 无论手持还是市电取的电

网友B:
看具体情况, 比如恒温晶振, 要达到足够的稳定度, 必须额外给晶体加热, 没想到更好的办法前想控制功耗是很头痛的事情, 只好不控制功耗, 或者降低要求. 比如有些车胎压力监测设备, 对功耗控制就达到变态的地步. 再比如某人只找得到大功耗的测量手段, 你让他怎么省电嘞......

网友C:
标准规定,市场需求,客户要求这是三大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具体情况, 比如恒温晶振, 要达到足够的稳定度, 必须额外给晶体加热, 没想到更好的办法前想控制功耗是很头 ...

= =感觉测量什么的不耗什么电阿,大哥帮我举几个例子吧

网友D:
手持式的要省电啊,老是要充电或者换电池,客户会骂死的
如果你要测电瓶的剩余电量,想省都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持式的要省电啊,老是要充电或者换电池,客户会骂死的
如果你要测电瓶的剩余电量,想省都不行啊. ...

如果你要测电瓶的剩余电量,想省都不行?这是为什么

网友B:
比如测尾气氧含量, 传感器要求加热, 电热丝消耗就省不了.
测量固体矿物具体成分, 某种方法是将样本汽化, 它居然需要水冷装置来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测尾气氧含量, 传感器要求加热, 电热丝消耗就省不了.
测量固体矿物具体成分, 某种方法是将样本汽化, 它 ...

这样的耗电达到了什么程度?

网友B:
加热的几瓦, 脉冲光就上千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加热的几瓦, 脉冲光就上千瓦了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大功率测试设备多的是。水分测定仪的微波管也有上千瓦的。

猜lz搞光谱分析?或者靠高功率激光脉冲把待测物打开实现样品准备?

lz问这个问题到底想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