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的排针的封装

楼主:
对于普通的2.54mm间距的排针的封装,孔径设为0.8mm,焊盘直径1.2mm,是否可以呢?
我是这么算的, 排针截面正方形,边长0.5mm,那么对角线长度0.7mm,孔径0.8mm应该够了,按照设计规范,当孔径小于50mil(1.27mm),焊盘直径设为孔径+16mil(0.4mm),所以焊盘直径0.8+0.4=1.2mm。
总觉得孔径和焊盘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A(2013-03-08):
一般焊盘为孔径的2倍,既0.8MM的孔,1.6MM的焊盘,都是插针做1.6MM焊盘后,焊盘间间距过小,很容易造成短路,一般采取椭圆形焊盘。

网友B:
Protel 库里的名称叫 SIPx 或者 IDC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焊盘为孔径的2倍,既0.8MM的孔,1.6MM的焊盘,都是插针做1.6MM焊盘后,焊盘间间距过小,很容易造成短路 ...

多谢! 我用卡尺量了外径, 0.8mm左右,所以0.8mm也是不够的,选用0.9mm,焊盘直径暂时选择1.4mm,可能有些小,先做出来,看看实际的效果。

网友C:
排针目前用的油两种一种2.54的 一种是2.0的 个人觉得这是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