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无法任意读

楼主(2013-03-08):
程序在87**掉了!可以连续写入。(用的205的芯片)

楼主:
大虾们呢!先自己顶一个!!!!

网友A:
STM32F2、F4的I2C不大好用,常常在某些地方会卡住,得加点防出错措施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2、F4的I2C不大好用,常常在某些地方会卡住,得加点防出错措施才行。

我刚才又实验了一下,for循环只执行了一次,在第二次while判断是卡掉了,也就是说RxNE没有置位???!!!数据没读出?可是查看temp指向的数组已经读出正确的数据了,不过就执行了这么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2、F4的I2C不大好用,常常在某些地方会卡住,得加点防出错措施才行。

我找到问题了,原来是主机没有产生应答(ACK),是我在配置寄存器时先设置的ACK使能,后使能的模块,结果ACK使能被硬件清零了。唉,没好好阅读文档啊,硬件玩的就是时序~

网友B:
呵呵  不是很了解  这一块用的还不是很多  顶起来  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不是很了解  这一块用的还不是很多  顶起来  不错哦

呵呵,晚些时候把代码贴出来,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C:
我第一次搞I2C的时候也是从机没有应答;模拟输出时序是可以(没检查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