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v gx芯片做PCI-E太费资源

楼主(2013-03-08):
用QSYS管理实现。我另外挂了两片DDRII。用了一个DMA控制器。更重要的是我挂了一个MASTER RRAD和一个MASTER WRITE模块,这样的话,用户逻辑访问DDRII就非常方便了。只需要按照软件访问地址类似的方式读写AVALON总线上的设备即可。不过资源使用太厉害。用EP4CGX50芯片,上面几项资源就用了接近90%.好在用户应用逻辑很少,勉强过关。刚开始设计的时候还是用EP4CGX30设计的,最后焊接的时候EP4CGX50好购买,就用了。幸好,否则还得拆下来。感觉软核的DDRII费资源,还有就是硬核的PCI-E,其实也是要占很多资源的。个人感觉AVALON总线互联也占很多资源。
另外:
1、感觉芯片工作起来温度比较高。最好能够弄一个小散热片在上面。这个估计和我的电源就在芯片旁边有关。
2、QSYS构建的在速度上没有朋友直接例化的速度高。不清楚是否是我驱动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不过开发过程确实非常简单。感觉比开发9054还容易点。
3、iv确实没有iii芯片皮实。

楼主:
还有就是DDRII速度不高。不如SPARTAN6.

网友A:
:lol spartan-3a那是相当皮实啊,我有几片怎么折腾都没有坏
一堆隔离芯片,堆料烧钱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DDRII速度不高。不如SPARTAN6.

:)用XILINX最好啊

楼主:
隔离芯片是客户要求提供的信号必须是隔离的。这个和FPGA无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隔离芯片是客户要求提供的信号必须是隔离的。这个和FPGA无关。

;P还是用XILINX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