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分析一下,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3-03-08):
最近在用PIC16F616做了一个产品,利用了内部的4M振荡器,来实现时间的定时功能。但是这个在实际的产品中出现了问题。90%的芯片工作起来都是正常的。只有10%的工作的时间是延迟的(抽检的比例)。经过仔细分析后,个人认为是芯片内部的震荡出现了偏差。经过实际的对比测量,确实也是认为是有偏差的。我想请教的问题是,我看到资料说PIC在芯片内部有个校准值。能不能通过软件来实现读取该校准值?希望ye斑竹及各位同仁给关注一下。在此先谢谢了。另外有个疑问就是,在烧写芯片程序的时候,会不会误擦除芯片内部的校准值?

网友A:
资料上有些的  估计没认真看资料

楼主:
不是所有的芯片都是有问题啊,只是个别的偏差很大。在发现有问题的板子中,使用OSCTUNE,修正后,还是会延迟不少。这个我试过了。

网友B:
如果温度差异大,误差也大,可达5%,你的误差有多大?

楼主:
时间不等。目前掌握的几块有问题的,4秒钟就会误差一秒。差别真的很大。之前用过好多,都没有问题。就是最近一批产品中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我用同样的程序写入正常的IC内和有误差的IC内。实际测出来的时间就是不一样。不知道这样的误差能不能修复。

网友C:
这个型号没有开放这个区域给用户,即使可以让你改,你怎么知道该值是多少呢? 你用的是什么编程器?有些第三方的工具很坑爹。

网友D:
有一款产品,一直在用PIC的内部晶振,完全可以,误差非常小
我觉得你的编程器问题占的可能性大些,有的第三方编程器,会把默认的晶振校正值给改写了

楼主:
我用的编译环境是MPLAB V8.88  烧录器我个人用的是ICD2,外包厂家用的烧录器是PIC KIT3 ,楼上所说的第三方的编译器,莫非会造成默认的晶振校验值给修改了???

网友C:
建议你用ICD3和MPLAB PM3来做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