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三极管阻容藕合负载输出的动态范围分析(共射)-续

楼主(2013-03-08):
本不愿意“续”的,但某帖内“叫兽”、“砖家”称号满天飞,故不能不说几句了。

先给出我“关于三极管阻容藕合负载输出的动态范围分析(共射)”的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324502-1-1.html

其中有个式子

    Ucq = Vcc RL / (Rc + 2 RL) + Uso (Rc + RL) / (Rc + 2 RL) ≈ Vcc RL / (Rc + 2 RL)

表明了集电极的静态工作电压。

自然,当RL << Rc时,Ucq会接近饱和状态。但那是什么情形?用一个高输出阻抗放大器去驱动一个重负载,那还要功放干嘛?如果你玩电流模还情有可原,可是此地显然不是。

按最简单的功率匹配——RL=Rc,显然

    Ucq ≈ Vcc / 3

如果反过来RL >> Rc,则

    Ucq ≈ Vcc / 2

这有何问题?

别以为喊几声“叫兽”、“砖家”心理就平衡了,其实对自己一点意义都没有。

网友A:
嗯 支持楼主 :handshake

楼主不知,他写的RL=Rc时Ucq ≈ Vcc / 3;RL >> Rc时Ucq ≈ Vcc / 2,***《模拟电子技术》4年前就已经写上了。所以,支持楼主,设实际就是支持元教授!呵

网友B:
楼主: 用一个高输出阻抗放大器去驱动一个重负载,那还要功放干嘛?

答: ***的图例上就有, Q2的输入阻抗才三百多欧(Q1的RL), :lol 于是用最大动态输出法求得的Rb, Q1集电极静态电压只有1V多. 温度稍有上升, 就挂了. ;P

我对电路的温度稳定性极度敏感, 缘自1997年用三个月时间, 把大学教科书上的电路, 全部从-30度到70度全跑过, 跟学校里的人不同的是, 我这类搞工程的人, 做出去的东西要经过全球气候的考验.

网友B:
不要嫌三百多欧的RL对前级来说太重了, 前级2K的输入阻抗,也有十几倍的电压增益呢,就算考虑串的RS把输入信号衰减了6倍,那也还有二倍多

网友B:
楼主在https://bbs.21ic.com/icview-324502-1-1.html贴中指出,当RL<<RC,宜Vc=VCC/2,这就是最大动态偏置电阻计算的附加条件,必须明文指出。否则,某叫兽就不能反对别人提出质疑,而用骂的方式维护公式的正确性。

楼主写的是“如果反过来RL >> Rc,则Ucq ≈ Vcc / 2”,电源专家蒋江黔,昏头了吧,哇啦哇啦,把楼主的意思完全颠倒了!

网友B:
脱离实际的理论分析,肯定通不过这个温度试验:https://bbs.21ic.com/icview-446808-1-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用一个高输出阻抗放大器去驱动一个重负载,那还要功放干嘛?

答: ***的图例上就有, Q2的输入阻抗 ...

那是他不懂得应用,和此式无关,更和“教授”无关。

鬼知道他是如何得到那顶帽子的。

如果严格点说来,任意条件下欧姆定律都不成立。

网友B:
欧姆定律成不成立, 与室温变化二三十度没多大关系.

婴儿刚生下来时, 肠道内无细菌, 如果吃的东西干净, 消化道菌种得不到保证, 只能一辈子吃奶, 吃别的, 吃肉就拉肉, 吃饭就拉粥, 这就得吃点"脏东西"

昨天我还跟我小孩说, 不要长期喝纯水, 水里有一定的矿物质才适合人. 甚至还可能会有极少量的砷也是安全的

网友B:
任何公式, 都有适用的条件, 比如3楼的图中, Q1的输出电压那么小, 干嘛要找自寻烦恼去找最大动态, 而牺牲稳定性呢? 要知道, 稳定压倒一切.

Q1的输出电压那么小, 干嘛要找自寻烦恼去找最大动态!点儿正

网友B:
同一个基本电路, 放的位置不同, 设计的侧重点不同, 有的注重增益, 有的注重动态, 有的注重效率.

需要强调: 不是每一个公式都具有普适性.

网友C:
稳定是很重要,小贵子不少实用书开篇就谈温度稳定性,很少会追求输出范围最大的。
不过如果所有的因素都考虑,那话题就太大了,一个简单工业Opamp怎么也要考虑15个参数。限于篇幅,作者不好取舍。

输出范围是最基本的。没有了输出范围,很容易削顶或者兜底失真,放大器根本不能工作了。温度稳定性就是为了维护输出范围。否则就是无本之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基本电路, 放的位置不同, 设计的侧重点不同, 有的注重增益, 有的注重动态, 有的注重效率.

需要强调: ...

“需要强调: 不是每一个公式都具有普适性”

有这句话就够了。

问题是,在此叫得最响的可能连此公式都不懂,更不用说如何使用了。

楼主:
还是那句话,先把自己的能耐练好了再说。否则,基本也就是半斤八两。

楼主写的RL=Rc时Ucq ≈ Vcc / 3;RL >> Rc时Ucq ≈ Vcc / 2,元教授模电书4年前就已经写上了。观点一致,但楼主至少比元教授落后4年了。究竟谁是半斤八两呢

网友B:
论坛里最恶心的, 就是那些自以为自已天下第一的. :lol

光天化日之下把楼主的“RL>>RC”篡改成“RL<<RC”,颠倒黑白,语无伦次,这“电源专家”蒋江黔也真是“天下第一”了!

网友B:
一个公式的推导不重要, 我相信很多人花点时间磨磨就行了. 弄出一个公式这只是第一步, 弄懂了公式的适用条件并明显地给出来. 才能够去教别人, 这是第二步. 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不然, 我在光天化日之下, 说某某过马路会被汽车撞死, 条件(如果你自已向着高速行驶的汽车撞上去的话)我就不说, 这不行啊, 要挨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最恶心的, 就是那些自以为自已天下第一的.

既然说的是天下第一,就不该用“那些”字眼儿;P
顺便问一个:那个“自举”贴被封了,你知道为么吗

网友E:
完全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既然说的是天下第一,就不该用“那些”字眼儿
顺便问一个:那个“自举”贴被封了,你知道为么吗 ...

因为那个楼主骂每一个与他争辩的网友为"小杂", 这种人是论坛的公敌.
我以前也骂人, 现在不骂了. 春节前, 我4岁的幺儿犯了严重的错误, 我抬手吓他一下, 他立马说: 爸爸, 打人是不对的, 我下次不犯错了. 我当时愣住了, 儿子给我上了一课啊, 小孩的心灵是最健康的, 我若还按原来的方式接人待物是不对的, 呵呵, 我的QQ签名遂改为: 思过.笃行 , 我会做得到, 因为我是儿子心中的好爸爸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既然说的是天下第一,就不该用“那些”字眼儿
顺便问一个:那个“自举”贴被封了,你知道为么吗 ...

封了好 到后头越来越不像话了 ;P

网友F:
详情可登陆21dianyuan网http://bbs.21**/74585.html
看看大蚂蚁如何先妄称“当温度上升5摄氏度,T1因hFE增加导至集电极电压下降到0.7V以下,进入饱和区,失去放大作用。”,又威胁“ 温度增加5度都不敢. ”
有人增加5度试成了,大蚂蚁自知无理,但又厚颜无耻地说“怎么不去试试40度, 50度, 60度? ”
有人把80度试成了,大蚂蚁不但不认错,反而继续装疯卖傻!

仿真结果, 我直接无视, 请不要用孩童打飞机的感受, 来跟成年人谈性, 听不懂我的话, 你白活了几十年
发贴时没复习主贴, 记错了, 你检到宝了, 呵呵

网友F:
RL=Rc时,Ucq=Ucc/3;
RL>>Rc时,Ucq=Ucc/2。
睁开眼瞧瞧去,***《模拟电子技术》就是这样写的,一点儿不差!
楼主这样写没有任何问题,人家这样写就有问题了。你们不是搞学术,你们纯粹是串通在一起的地地道道的无赖、骗子!

网友B(点评):
检验一个"学术公式", 凭什么要按学术派规定的条件去进行? 容得RL>>RC, 容不得别人讨论RL<<RC? 什么逻辑?

网友B(点评):
何况RL<<RC这个情况, 就出现在你的书上面. 至于谁是骗子, 过些日子当着200名网友做试验就能证明.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小杂,可不是骂人,是看你年轻不懂事,电路又看不懂,一方面看你年轻无知,很可笑,另一方面,对于你们该 ...

你把帖子弄回来,我还要和你详谈呢

不要乱说,PowerAnts 差不多有你两个大

网友D:
关于这两个式子
RL=Rc时,Ucq=Ucc/3
RL>>Rc时,Ucq=Ucc/2
本无可非议
在实际电路中,若不能采用负反馈稳定工作点的话,无论是“温漂”或(和)“离散”都将使得Ucq偏离预期,甚至饱和——
——此时,即便再精确的公式也无能为力

我想这一点应该没有异议——虽然我不了解这是否与原争论点吻合

网友F(点评):
承认两个式子RL=Rc时,Ucq=Ucc/3及RL>>Rc时,Ucq=Ucc/2本无可非议,就是公正和进步。因为模电书就是循序渐进地地向读者介绍知识的,谁也难以一口吃成胖子

网友F(点评):
射极输出器的两个式子是:RL=Re时Uceq=Ucc/3及RL>>Re时Uceq=Ucc/2。分压偏置共射放大器以及共基放大器都有类似的公式来指导设计,很实用元教授书上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谁给删了!
你就在这说把!
你跟PA很熟啊?

你跟wyizao 才一伙儿呢
怎么这么说话

你重新开贴吧,不用搞最高指示,70清华和日本什么这些噱头,对我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跟wyizao 才一伙儿呢
怎么这么说话

省点力气干正事吧,耗了俺一下午,啥也没聊出来,跟个复读机私的,就那两句:我是大师,你们都不懂,要跟我学••••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怎么这么说话?
你说的PA有两那么大,那不就是说你和他很熟吗?

你去访访,这个坛里能有一半认识他

换个说法——你有他半个大。照你的逻辑,咱俩也是一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省点力气干正事吧,耗了俺一下午,啥也没聊出来,跟个复读机私的,就那两句:我是大师,你们都不懂,要跟 ...

有东西玩才不会变老,我是大师,你们都不懂,要跟我学:lol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莫名其妙地删贴,你能保证开不删吗?
那么多的知识经验方法以及对你们的教导,就被人鼠标一点总计全无,
...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怎么他就不删别的贴呢?
思来想去,要么是侮辱领袖,要么是诋毁名校,要么是亲近日本,要么是恶语伤人,要么是有失水准,要么是品行不端,要么是不敬师长,要么是-----,哎,想不出删帖人什么理由

网友C:
大师精彩语录摘要:开口就是你不懂,不是复读机是什么?

网友H:
公式都是有前提条件的.

网友F(点评):
RL=Rc匹配时不必说,即使Rc/RL=20的极端条件,实验和仿真都已表明,偏置设计公式Rb=β(Rc+Rc//RL)也是适用的。事实胜于雄辩。还是有了实验结果再来闪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师精彩语录摘要:开口就是你不懂,不是复读机是什么?

:Q待审核也能弄开?

网友B:
声明不再跟这类贴子, 任何理论和公式, 都要宣称它的适用范围, 没有适用条件的理论是不健全的理论. 不健全的理论有如少年xx(避嫌少儿不宜的两个字), 无论玩的多痛快, 都没资格跟结过婚的男子谈sex. 那怕孩童说5个指头的力度要如何地协调等等. 我直接一巴掌: 没上过阵别跟我叽叽歪歪, 不上阵, 你根本入不了戏

网友D:
顶大蚂蚁
楼主说,“自然,当RL << Rc时,Ucq会接近饱和状态”——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它说明了:像wyizao 电路Rc10k欧,RL300欧这样,当温度改变和参数离散时,发生饱和是早晚的事儿
谁能固定在室温应用,谁会专去挑选75,88的管子来用?

如果真有分辨事物的能力,何不用数学来证明:这个电路当T,β发生多大改变时,将进入饱和
用不着兔死狐悲

网友F(点评):
发生饱和是早晚的事儿,但实际在动态范围之内没有饱和,就是成功的设计!书上给出的是实际试验结果,网上又给出了一仿真结果。要发言,先调查

网友F(点评):
书上实际试验,网上仿真实验都进行了,而且非常一致,令人信服。数学证明所用数学模型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过,谁特愿意进行数学证明,就请自便

网友F:
看看大蚂蚁的高论!

1. 大蚂蚁,忘记了你在21dianyuan是怎么样要求别人“试试40度、6080度”的,你还三番五次地讽刺别人“只敢加区区5度”。别人应你要求把5度、80度都仿真了,你却无视仿真结果,装疯卖傻!天底下有你这样做人的吗?
2. 好一个“没复习主贴”! 根本原因是大蚂蚁刻意追求RL<<RcUcq=Ucc/2!找不到原话,就断章取义,甚至公开篡改。断章取义甚至公开篡改已经成为大蚂蚁的专利!
3. 任何书上边都会就RL>>RcRL=RcRL<<Rc等各种情况讨论如何设置工作点,但是谁也没有写“RL<<RcUcq=Ucc/2”。继续之乎者也,只能暴露大蚂蚁的无知无能。
4. 实际上***《模拟电子技术》第170页图5.2.6的目的之一就是验证公式Rb=β(Rc+Rc//RL)的普适性。在RL/Rc1/20,也算是RL<<Rc了吧,在这么不匹配时公式Rb=β(Rc+Rc//RL)都适用,匹配时毋庸再言。
5. 不是不再跟这类帖子,是大蚂蚁无理取闹、语无伦次,越说越丢人败兴。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看看大蚂蚁的高论!

1. 大蚂蚁,忘记了你在21dianyuan是怎么样要求别人“试试40度、60、80度”的,你还三 ...

诸位,表激动,慢慢说。这第4点看不懂:RL是RC的20倍,这怎么算是RL<<RC呢?

网友F(点评):
是"RL/Rc≈1/20,也算是RL<<Rc了吧"。sorry,笔误,已纠正,谢谢指正。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用我们这片儿的话说,有些人**毛了..

当地土语必须配合声调语气才有效
揣测应该把**换成,中间再拖一个音节:急---毛了

网友F(点评):
35楼发言时不慎少了一个除号,况且已经认真地用红颜色字体更正并且向网友致歉。继续肆意借题发挥,只能说明某些人不是来说理的而是来起哄扰乱的

网友F(点评):
有理不在声高,有理不在人多。无理起哄,只能说明理屈词穷。不要试图扰乱人们的视线,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正常人都有自己的是非判断能力。

网友D:
wyizao,关你什么事儿,又没人说你
你这叫“皇上不急太监急”

网友D:
windh1 不要乱讲了,怎么说他也算是你大师兄
已申请管理恢复你的主题帖,静待审查

网友J:
1,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无用的。
2,有人用100G的电阻去采样飞安级电流,在我看来简直是扯蛋。
3,且不说100G电阻贵,也不说100G电阻的精度和温度稳定性差,即使电阻芯子密封在玻璃外壳中,
   两端电阻引线间仍然并了一个外壳电阻,外壳表面潮湿和积灰,等效电阻还能保证为100G吗?
   对仪器的制造环境、制造工艺要求,及使用环境要求对会很高。
4,前几天,为差分电路的事,有位高人跟我扯了半天,我说电路中的两个电容用于抑制共模干扰
(其中1个兼相位补偿),一个用于抑制差模干扰,我说电磁兼容试验共模干扰试验电压可达上千伏,
  他说小鸟站在高压线上没事。
5,殊不知,电子系统输入信号对地有分布电容和泄漏阻抗,边沿5纳秒宽50纳秒的1KV电快速脉冲群
   很容易加到运放输入端。
6,本人产期从事产品研发,感受与看问题的角度与大蚂蚁无异。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引用 网友J:
1,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无用的。
2,有人用100G的电阻去采样飞安级电流,在我看来简直是扯蛋。
3,且不说1 ...

1)就人类历史来看,还未见到一个理论是完全脱离实际而凭空产生的。就算上帝还是长着一副人的模样。

2)就人类所创造的所有理论来看,几乎没有一个是不“脱离”实际的,虽然最终得由实践来检验。

3)几乎没有一个理论是可以包罗万象的,否则上帝也太笨了。

4)拿着一个理论往极限推不是不可,但至少得找对了方向。否则只能说明对相关理论不曾了解,或至少是不熟悉。

5)其他的,少说为妙。

网友J:
IEC6100-4.4 ”电快速脉冲群抗扰度试验”,对用于变配电站的电子设备的I/O端口的共模干扰试验电压:2KV(等级4),
脉冲边沿5纳秒,宽度50纳秒。如果产品试验不合格,就不因该合法生产、销售和使用。

HWM说的对,真正的理论是不脱离实际的,但某些人的某些所谓“理论”是歪理,是伪理论,更有些人面对错误,
不愿意承认,心态欠佳。错就错吗,为什么死要面子?我觉得,搞技术,谦虚点好,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少点武断,
多点探讨,不要贬低别人,问心无愧。

彭建学  上海

网友G:
引用 网友J:
1,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无用的。
2,有人用100G的电阻去采样飞安级电流,在我看来简直是扯蛋。
3,且不说1 ...

那位高人就是本人吧?毕竟本人告诉你站在高压线上的鸟没事的。
不知道你现在是否能够理解?你的IO共模干扰试验,就像站在高压线上的鸟一样安全,如果不是因为电源不是因为共模干扰转变为差模电压会对IO产生影响的话。
就是说,因为电源会因共模电压会导致非设计值的差模电压,并对电路产生影响,所以才作共模干扰试验。
不仅是鸟,一个三极管,在C和E同时接入1000V的电池电压,也不会有问题。因为差模电压为0。
希望你能够明白!

至于差动运放的共模电压问题,与你EMC所通常所谓共模干扰是两码事,运放的共模电压是对稳压电源这个差模电压来说的,而EMC的共模是对地球大地来说的。所以你犯了概念性质的错误。

两个电容,如果其中一个不是本人告知,你还不知道是用于补偿的吧?应该是这样的!
去掉2.5V的电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运放的共模抑制比达到80db的比比皆是,完全没有必要非得用一个电容来平衡,而且电容的精度有限温度系数也蛮大的吧?

你的5ns的1kv的脉冲,是对大地的共模电压,运放的 你所谓的共模抑制电容,有那么好的频率特性码?你不怕你的脉冲信号把那两个CBB电容变成电感吗?

网友J:
LS,为节约您的时间,请进新帖“共模抑制电容的作用(仿真结果)“讨论。

彭建学 上海

网友J:
LS,我新开的贴,与您有关,您进去看了吗? 别赖在这儿。

彭建学  上海

网友K:
引用 网友J:
LS,我新开的贴,与您有关,您进去看了吗? 别赖在这儿。

彭建学  上海

老兄,与笋辈不必太认真哦,省省力气吧!心情好的时候逗着玩一下也就算了。

网友J:
我讲电路输入共模抑制,他讲鸟在高压线上没事(没事,因为无差模),风马牛不相关!

彭建学 上海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我讲电路输入共模抑制,他讲鸟在高压线上没事(没事,因为无差模),风马牛不相关!

偶跟你讲的是水涨船高的道理,但这是理想情况,风平浪静知识,有风浪就是共模产生差模知识,连如此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妄图谈论EMC,还忘谈神马IO共模测试,你好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