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ALTERA SDI IP核吗?

楼主(2013-03-08):
有人用过ALTERA SDI IP核吗?
我在Q2 12.1下面调用的SDI 核,在板子上发现无法收发数据,使用signaltap抓取内部信号发现 是SDI IP核模块内部的tx_protocol 和rx_protocol 没有正常工作,串行收发器是正常工作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知道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核的协议层的数据是不是没有起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核的协议层的数据是不是没有起来啊

不知道啊,A家的东西刚开始用,不大习惯。协议层是一个模块,单独一个文件,但是文件打开看不到源码都是二进制数……。感觉不如X家的好用……

网友B:
:)要紧跟猴哥步伐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紧跟猴哥步伐啊

是呀,用XILINX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呀,用XILINX

必须用XILINX 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软件liscense**的问题,SDI IP核功能受限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软件liscense**的问题,SDI IP核功能受限制。

:'(要是能用XILINX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用XILINX就好了

一直在用XILINX的呢,现在也有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直在用XILINX的呢,现在也有用。

要**啊

网友D:
嗯,支持猴哥的XILINX

网友E(2014-03-28):
引用 楼主:
一直在用XILINX的呢,现在也有用。

请问一下你在做Xilinx的GTP SDI 接收器时大概是怎么实现的? 我刚刚接触Xilinx和GTP这部分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直在用XILINX的呢,现在也有用。

我刚刚接触Xilinx和GTP这部分的知识,我想请教一下你大概是怎么实现GTP接收SDI的?

网友F:
那确实不错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刚刚接触Xilinx和GTP这部分的知识,我想请教一下你大概是怎么实现GTP接收SDI的? ...

有IP core啊

网友G(2016-07-09):
兄弟,问下你这个sdi的ip是如何**的,给点思路呗

网友H(2016-12-23):
兄弟,我也在用altera 的FPGA实现  HD SDI ,能否告知一下SDI v12.1这个IP是怎么**的。我邮箱kelelantong@163.com,万分感谢

网友I(2017-02-13):
您好,能把ALTERA的SDI IP核给我发一份么?我邮箱adccadcc@126.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