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正负5V的电源电路

楼主(2013-03-08):
求一个正负5V的电源电路,要求正负输出端的电流可不想等

网友A:
有很多的小模块  我使用过的是A05S05   5V转正否5V的小模块   就是价格也不便宜  但确实好用

网友B:
所有正负电源的输出都可以不相等,要求相等的是设计错误。

网友C:
用7805,7905!这两款三端稳压管

网友D:
7805+7905,不贵,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方法太多了.
1. AC->DC
使用有正负输出的抽头变压器, 整流得到正负7v. 再用7805, 7905.
2. DC->DC
使用开关电源. 能由正输入得到负输出.

网友F:
想到的都被大家说完了,俺还是打酱油去……;P

网友G:
7805+7905,这个可以满足你,我这样用过,还挺好用的。

网友H:
新手还是模块吧!实用一点

网友I:
还是变压器+7805+7905好用,以前在学校实验室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J:
楼上这些真NB,楼主都还没有说输入是什么的情况下就结果都出来了!:lol
这个难道就是大家常说的惯性思维吗?

网友K:
+5V变-5V,小功率场合可以考虑电荷泵,ICL7660之类的。

网友L:
我的电路上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M(2013-05-16):
楼主你的正负5V可以做成线性稳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