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里用C++进不了用户中断

楼主(2013-03-08):
C只是C++的子集,我的IAR工程用C编译正常,用C++编译后进不了用户的中断程序,总是进到PUBWEAK标识的那个中断里,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你的中断函数声明需要加上 extern "C"
比如:
extern "C"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函数原型,对于C++程序,需要加上 extern "C",这行可以在头文件中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函数定义
{
    // do something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中断函数声明需要加上 extern "C"
比如:

可以了,谢谢,还想问两个问题,__cplusplus是IAR在使用C++作编译器时自己定义的,还是要程序员手工定义? 还有你用的这个字体很漂亮,请问是什么字体呢?

网友A:
__cplusplus 是 C++ 标准预定义宏,源代码中可以判断此宏,如果存在,就表示本次编译是采用 C++ 语言编译。
什么字体?你是指 Discuz!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