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ic32,单片机不能够正常工作?

楼主(2013-03-08):
我使用的是pic32mx440f256h,单片机上电工作正常,过一会或者是稍有干扰单片机就不工作了,请问这是程序的问题还是硬件电路的问题,整体电路板工作频率不高,望大神们能够解答下,谢谢!

网友A:
都有可能。

网友B(2013-08-05):
VCAP上接上10uf钽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CAP上接上10uf钽电容

一般接104瓷片电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