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使用vc6.0头文件出错

楼主(2013-03-08):
用的2809的板子,但由于要将FLOAT变量转成整形的变量,需要用到VC中stdlib.h中的gcvt函数以及atoi函数,但是将stdlib加入工程中,在函数中使用#include <stdlib.h>就出现gcvt函数未定义的错误,atoi函数却能用,而使用#include “stdlib.h出现fatal error: #error ERROR: Only Mac or Win32 targets supported!,求高手解决

网友A:
应该用#include <stdlib.h>来引用编译库里面的头文件,#include “stdlib.h是引用项目里面的头文件。
添加: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这两个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