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我分析分析这个电路图,急,急,急啊。。。

楼主(2013-03-08):
我在做一个电流灵敏前置放大器,把几十uA的电流转换为100mV的电压(I/V转换),仿真得到的结果还是方波,我用的是AD8001芯片,小弟是新手,望大家帮帮忙,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电流前放

电流前放

网友A:
U1输入(in+、in-)搞反了。改正:运放2、3脚交换。

楼主:
哦,是的 ,还有其他的吗?多提点建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输入(in+、in-)搞反了。改正:运放2、3脚交换。

谢谢提醒。当接1k时示波器的图不显示,为什么呢?

网友B:
同相端跟反相端接反了,没工作在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相端跟反相端接反了,没工作在负反馈。

嗯,注意到了。

网友C:
正反馈了。
顺便问下C1的作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当接1k时示波器的图不显示,为什么呢?

示波器量程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反馈了。
顺便问下C1的作用?

隔直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C:
我觉的你这个电路,在运放的输入端应该加下拉电阻。

网友E(2014-03-04):
大致算是懂了,就是不知道R5、R6,C2~C5是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