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电视信号PCB

楼主(2013-03-08):
哪位高手知道PCB 这样走是什么用意??传输电视信号

网友A:
你指什么?弯曲走线么?高频信号的PCB走线确实应该走曲线而非折线,折线的折点会导致信号反射从而劣化系统品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什么?弯曲走线么?高频信号的PCB走线确实应该走曲线而非折线,折线的折点会导致信号反射从而劣化系统 ...

那为什么会走折线呢?

网友A:
原来你是说那个像方波一样的布线么?说清楚点啊。
那个串入的一段布线是为了实现一个小电感量的PCB电感。

网友B:
曲线是为了阻抗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