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音箱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3-03-08):
网上看到一个小音箱,如图:怎么实现的?难道就是大型版本音频**?

网友A:
不是所有手机都能用的

http://blog.china.alibaba.com/article/i30050598.html

http://b2b.hc360.com/supplyself/179994320.html
2.操作:

  2.1  手机等播放设备:

      当处于待机或者开机模式时,把iphone等带外置扬声器的设备放置在正确方向上,并且外部扬声器或音响正在播放时即可启动产品功能实现音响功能。例:把Iphone  4S的底部和扬声器的前端对齐即可实现音响功能。
不同的音频设备放置不同,不断尝试拜访设备直到它和扬声器传感器一致(产品的感应区在前端的左右两侧两个点,只要您的外部扬 声器对准一个地方级可)。
  2. 2  音量调节:若要调节音量,只需改变手机的音量,BOOSE会自动调节输出音量。

  2.3  操作中的音频:直径3.5mm的插口是为大部分手机的有线音频,输入设置的,使用接线方式可以是低音播放效果更佳。

  2.4  电源:该迷你音响可通过3个AA电池或者外置的数据线插口直流输入供电,首次置入电池时该扬声器会保持在默认待机模式。

网友B:
虽说实用性还是稍显不足 但的确算是有创意的产品

网友C:
从介绍上分析, 应该是利用线圈感应手机喇叭音圈泄漏的音频磁场.
只能说: 能响. 频谱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介绍上分析, 应该是利用线圈感应手机喇叭音圈泄漏的音频磁场.
只能说: 能响. 频谱够呛 ...

恩,今天拆了两个互感变压器。喇叭越靠近变压器声音就越想。只是声音不咋地。

网友D:
蓝牙通信啊 晕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牙通信啊 晕呼

没有蓝牙。

网友E:
蚂蚁说的不错,电磁感应的音质会很差,用衰减率很大的MIC配合移相消啸叫的办**好的多,不过廉价山寨货估计用不起这样的技术,成本会高的多,电磁感应的话,只需要在普通功放的基础上加个线圈和前置放大器,成本增加几块钱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今天拆了两个互感变压器。喇叭越靠近变压器声音就越想。只是声音不咋地。 ...

声音不咋地, 可能是因为设计者比较年轻, 没有经历过磁带机时代.
由于感应线圈与喇叭音圈耦合度极小, 输出电平受信号频率影响. 需要做频率均衡, 另外由于高频部份失落, 还需要专门的提升措施, 设计得当, 达到二级磁带机水平的125-8000Hz(-3dB)是容易的, 一级机和特级机水平就别想了(分别为80-12000hz和63-15000hz)

网友F:
压电陶瓷?

网友G:
能想到这个办法做产品也算是很有创意了、做好不容易

网友H:
像我的P3不带外放的就无法用了。。。。

网友D:
还是蓝牙好吧 要么FM 这种有局限  音箱是要音质的

网友I:
用磁带机的原理可以做,但是音质非常的差呢,可以做个礼品买买,没有专业可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