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滤波器设计--特征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3-03-08):
我有一个开关电源,输出为5V,开关电源需要给一个AD芯片供电,需要电压为5V,对电源的纹波噪声有一定的要求,想在开关电源和AD芯片之间加入LC低通滤波器请问我应该根据什么来确定LC滤波器的特征阻抗,选择多少特征阻抗才合适,谢谢!

网友A:
由于噪声的频谱很宽, 负载的变化也不固定, 因此要用失谐的滤波器, 不用考滤阻抗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噪声的频谱很宽, 负载的变化也不固定, 因此要用失谐的滤波器, 不用考滤阻抗特性 ...

什么事失谐滤波器,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A:
没有, 电源滤流器需要失谐, 是就你的问题想到的.
1. 通常来说,由于要可靠退耦, 电子电路的供电端口的交流阻抗很低, 供电电源也是如此. 很难有一个具体的参考阻抗. (即便对某具体的电路能测量到一个值, 那也很低).
2. 一切闭环稳压电源都是一个自控系统, 输出端接入极低阻抗的LC滤波器,会影响系统的稳定.

网友B:
感觉这样干会导致AC-DC挂了,最起码得缓冲下。

网友A:
是的,很容易因为环路不稳自激.

网友C:
可以采用线性稳压去除开关电源的噪声,比如LDO。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采用线性稳压去除开关电源的噪声,比如LDO。

我试过了,效果相当的有限.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有时会影响到DC-DC部分的输出稳定性.(量产的时候,会发生这种现象)

网友A:
线性稳压电源的带宽有限, 并不能够有效地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E:
线性电源还是很有用的,效果也比较好.
LC+线性.L可以选ESR大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采用线性稳压去除开关电源的噪声,比如LDO。

我的输入是5V输出也是5V,没有压差的

网友F:
470uF-100uH-220u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样干会导致AC-DC挂了,最起码得缓冲下。

你得意思是加π型滤波器会让AC-DC挂了?
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470uF-100uH-220uF

大哥,这个何解啊,能说明一下为什么要这么取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470uF-100uH-220uF

用软件仿真了一下,源电阻和负载电阻都设置为1Ω,结果见上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线性稳压电源的带宽有限, 并不能够有效地滤除高频噪声.

你说的对。
不过对300KHz的开关频率的噪声还是有用的。
只用LC,我想不出怎么抑制300KHz之内的噪声。

网友G:
这个问题比较有难度  没有遇到过  帮你顶一个   多向蚂蚁请教  他是高人  呵呵   顶一个

赞同

网友H(2013-04-16):
引用 网友E:
线性电源还是很有用的,效果也比较好.
LC+线性.L可以选ESR大点的

DCDC+LDO+LC滤波  你觉得这样如何??

LDO后面加LC滤波 从稳定性角度讲 应该没问题吧?

LDO之后有很长的线,所以选择又加了个LC滤波